接地线是什么色啊?

楼主(2011-03-13):
最近出了个很糗的事情,被领导骂一顿。

我们用的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检修电机的时候把电机端接线拆掉了。检修完成后,电工接线的时候就习惯性的把黄绿双色线作为接地接的。试转电机时,变频器报警F0001过流报警。查了好多地方,没找到原因,以为是变频器坏掉了。向领导汇报呢,领导现场看了下,接着我们被骂了。电机线总共四芯,三粗一细,细线是蓝色的,一定是接地喽。

郁闷——这接地线没有什么标准颜色吗?

网友A:
先不管标准,有一点很重要,你原来如何拆的,就需要做好相关的记录才对,否则总有没有按照标准来接线的。

网友B:
一楼说的对,标准是人订的,可能会有好多标准,比如你公司就有自己的标准。

网友C:
干活还是规范点好。

网友D:
说明干电器维修也要望闻问切啊!楼主就提到了手感。粗细有别啊

网友E:
接地线标准颜色:黄绿双色线

电机厂家漠视标准,使用单相线于三相,颜色就照顾不了,将就了事。不过作为维修人员,做事要认真,不能“理所当然”。

网友F:
一.电缆不规范;二.接线不规范。黄/绿双色线是做保护线的标志,全世界专业人士都知道。那电缆一定是伪劣产品。

网友G:
我们用的一般是黄色的但是夹杂了一条别的色彩线的接地线!@!@!

网友H:
上电之前需要检查一下接线的正确性,是否接地等。

网友I:
接地一般是黄绿双色的,现场要实际对线路排查

网友J:
这个领导也是个混蛋。三相动力线不能用这种线只适用单相。双色线接地线,一根细蓝线是信号中性线,可以作为信号的接地线。

网友K:
黄绿色一般是用作接地的

网友L:
保护接零的统一标志是黄绿双色线  书上是这么说的 ...........

网友M:
黄绿  一般

网友N:
在检修电机的时候应把电机端进线拆掉时,应做好相应的记号就可以了,不用去考虑它地线是什么颜色了。

楼主:
谢谢各位喽,一定切记,呵呵呵

网友O:
藕们做工作还是应该仔细,既然它原来有一套接法,而且证明是能够正常工作的,那还是要提前做下标记来,会后仍然按照原来的接线做,当然这时候一定要心存疑问,毕竟黄/绿混合线可是国际上通用的接地线表示方法,弄混了也许是有原因的。这个事情看本身而言,其实只要把线路摸清楚也就不会受到颜色的干扰。说到电气的东西,最终的还是认导线回路而不是线皮的颜色,不能想当然的根据颜色决定接线。回去还得跟领导汇报下,让领导知道你在工作中还是发现了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