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RSLogix Emulate 5000仿真问题

楼主(2011-03-13):
AB RSLogix Emulate 5000仿真加载硬件时就显示2个硬件,怎么才能让仿真里面有更多的硬件模块?

Emulator RSLogix Emulate 5000 Controller 和 1789-SIM 32 Point Input/Output Simulator

网友A(2011-06-14):
我发现也是这样的,等待高手。

网友B(2012-02-04):
怎么没人可以解答下这个问题吗

网友B:
大家可以去搜搜仿真软件的应用,需要连接RSlinx,

网友C:
如果需要更好的仿真需要使用softPLC,模拟器的功能个人觉得只能对逻辑本身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运行模拟,对于系统还远远不够

网友D(2019-01-12):
我的也连接不上

网友E(2020-01-07):
我的也无法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