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欧姆龙CPM2A的通讯口从自由口通讯变为正常通讯口

楼主(2011-03-13):
做一个触摸屏程序,老是出错,现在CPM2A的9针串口接触摸屏,准备从20针端口接电脑监控PLC运行

可源程序用20针端口通过模块变为RS485通讯口控制伦茨变频器SMD

如何把这个20针口转化为能够与电脑通讯?

网友A:
在PLC的系统配置里把外设口设为HOST LINK模式即可与在运行编程软件的电脑通讯,要不在电脑上编程实现变频器的通讯协议.

楼主:
在PLC的系统配置里把外设口设为HOST LINK模式即可与在运行编程软件的电脑通讯没有用

要不在电脑上编程实现变频器的通讯协议.   这一个还不知道如何设置

谢谢楼上,初次接触欧姆龙PLC,与三菱差异大,特别是数据以BCD巨多.

网友A:
编程软件就是由官方编程实现与PLC通讯的,原理一样,在电脑上编程(高级语言好几种)实现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是你的任务不是设置就能完成的.

楼主:
编程模式可以监控 但plc不能够运行

郁闷

网友A:
老实说我不太能区别CPM2A的RUN和MON模式,曾经连接过HITECH的屏和手持编程器到CPM2A发现手编钥匙打到RUN档HITECH屏会工作异常,感觉就是屏要修改PLC的数据只能在MON模式下,这大概就是两种模式的区别:通讯修改数据只能在MON模式下进行.

网友B:
OMRON PLC的RUN模式是運行模式,只能監視資料,MONitor模式不只是運行模式,亦可更改內部值,請用CX-P的SETTINGS將PLC更改運行時為MON模式,記得改完要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