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含有二个电容的RC电路充放电过程的分析与讨论

楼主(2011-03-13):
(无正文)

楼主:
楼主, 为什么你不用拉氏函数分析呢?

求出传递函数, 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曲线了。

整个过程很清晰明了。

用微分方程太麻烦了

楼主:
        征:你好!谢谢你的建议,我所以采用微积分推导,是考虑让更多人能看懂本文(一般读过大学都学过微积分),让大家参与讨论。我看过你不少的回帖,知道你是学自控专业的,而且有一定功底的。建议你和别人辩论,多用理论分析论证去驳倒对方,不要意气用事。对死不认错,无理蛮缠的人,不用与他较真,不理他就行了,因为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网友A:
电机制动电流回路电流与此无关,制动电流只于电机等效电阻相关!

网友A:
1、你的大电流是一个高电压电容向另一个零电压电容的放电电流,不是电机制动电流,把电路要搞清楚,否则分析是白费功夫!

2、制动电流受电机等效电阻的约束,与此无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为什么你不用拉氏函数分析呢?求出传递函数, 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曲线了。……用微分方程太麻烦了

1、微分电路,用微分方程,还“太麻烦了”了?

2、你用拉氏函数分析,求出传递函数,看曲线是个什么样?大家等着!

网友:
楼主,实在是没办法啊! 刘志斌这种人,传递函数都不懂是什么,你怎么从理论上给他解释矢量控制等问题!

楼主:
      本文的理论分析,是在此电路独立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才谈到:如把此电路接到逆变器的供电电路电源上将会是什么结果。见下图:

       1、 见上图的A 点,当G1~G6功率管截止时,电机线圈将保持断电前的电流通过D1~D6 二极管流向A点,即流向R1、C1的并联之路上,使A点电位迅速上升,当A点电位高于阀门电压时,Q1管导通。此时流向Q1管的电流,不仅是C1的放电电流,还有逆变器通过二极管的电机释能电流,怎能说:“电机制动电流回路电流与此无关。。。”呢?

      2、电感在通电时是存有能量的,当突然断电时,他将保持断电前的电流值流行外电路,管子截止,其电阻变的非常大,必然形成极高的冲击电压,使管子被击穿或烧断。故在功率管二端要并接一个反向二极管,使电流流向电源,起保护功率管的作用。

      3、电机的释能电流也是一个冲击式电流,它的时间常数与电机的L、R有关,R不仅是线圈的内阻,还包括外接电阻,这个过程很复杂,它是一个包括L、R、C的二阶的网络函数。

      4、再强调一次:只有R才能将流过的电流以热能的形式消耗掉,C与L是储能元件,它们只能存储或释放电能,而不会消耗电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传递函数都不懂是什么,……

“征”,是不是想叫我给你讲讲传递函数是什么?等我闲了,现在有点忙!

网友A:
“再强调一次:只有R才能将流过的电流以热能的形式消耗掉,C与L是储能元件,它们只能存储或释放电能,而不会消耗电能!”

1、你的问题是没有弄清楚原理;

2、就是用C与L来储能,再用电阻R流过的电流以热能的形式消耗掉!

楼主:
“1、你的问题是没有弄清楚原理;”你说的是什么原理,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2、就是用C与L来储能,再用电阻R流过的电流以热能的形式消耗掉! ”这样用法目的是为了什么?能加快泄放电能的时间吗?请说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