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PID控制与MCGS连接

楼主(2011-03-13):
我用s7-200PID指令实现流量的闭环控制,通过输出信号控制电磁阀开度,从而调节流量。

因为流量设定值要改变,说以PID指令中设定值用了地址VD100,然后再MCGS组态软件中写数据给VD100,可是数据通过状态软件写给VD100,在PLC中VD100得到的并不是我给的数据,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数据转换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浮点数解码3412还是2143,你修改一下试试

网友B:
建议查找下VD100是不是在程序的其他部分被占用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