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基于MODBUS_TCP协议使触摸屏和自制的下位机通信?

楼主(2011-03-13):
我自制的下位机想通过RS232口与DOP_B07E415的触摸屏通信,准备使用的是MODBUS_TCP协议,求通信协议的代码。babaozhudalong@yahoo.com.cn请大神发至邮箱赐教,另外,我在使用PC串口和触摸屏com1口时,下载画面与配方资料,每次都是显示人机没有响应,求大神赐教

网友A:
RS232不能使用Modbus TCP协议,应该是ModbusRTU或Modbus ASCII,Modbus是标准协议,你下位机按协议编程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指教,灰常灰常感谢,我使用串口下载画面或者配方资料是否可以??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人机串口下载线为23交叉 78交叉 5对接

网友C:
modbus tcp 是网络协议

串口肯定没有问题的,几乎所有的屏都支持MODBUS 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