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3-27-工控擂台-PWM和PAM的不同点和相同点是什么?

楼主(2011-03-13):
请结合具体的应用谈谈PWM和PAM的不同点和相同点是什么?

网友A: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值方式。
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 (脉冲幅度调制)缩写,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网友B:
1:不同点:变频器控制中PWM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值方式。PAM是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2:相同点:都是表示变频器的一种工作方式和机理。但两者并不等同,一个是理论概念,一个实际产品。

网友C:
pwm和pam作为调制的一种方式,他们都可以调节输出的功率,并且可以使输出波形按照调信号波形输出(比如变频器可以输出不同的频率和不同的幅值的调制波形)

不同点使一个通过脉冲宽度来调节,一个通过脉冲幅值来调节。

网友D:
1,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值方式。

2,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脉冲幅度调制)缩写,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这表示变频器的一种工作方式和机理。
两者并不等同,一个是理论概念,一个实际产品

网友E: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即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

PAM是脉冲幅度调制,即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

举例子说明:PWM就像是打开水龙头,可以打开的时间长点也可以打开的时间短点

而PAM就像是打开水龙头,瞬间可以打开到最大,也可以慢慢的打开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打开水龙头

看到大家长篇大论的理论,让人看的头疼,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经验说出来,不是长篇大论,要理论书上多的是,我们讲的是一种通俗易懂的一种理解方式。

借用李小龙的一句格言:人练武术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格斗

我们应该把浮华的东西去掉,留下精髓

网友F:
以PAM 与 PWM技术在变频技术及数码涡旋技术中的运用为例说明两者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多联机对于冷媒工质的控制,一种是通过调节压缩机转速的方式来调节冷媒的流量;另一种采用数字脉冲控制技术,调节压缩机在单位时间内输出的工质量。这两种技术就是变频和数码涡旋技术。他们都能够根据房间的不同冷量需求来调节冷媒工质的流量,但实现的方式并不相同。在多联机技术及数码涡旋技术中都采用了PWM技术,而在变频技术中还采用了PAM技术,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PAM是(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脉冲幅度调制)缩写,是按一定规律该表脉冲列的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在变频技术中PAM技术与PWM技术主要是通过调节频率来调节压缩机转速,来改变冷媒的流量,两种技术都是为了调节压缩机的转速,但这两种技术的主要区别在于调压和调频是在两个不同阶段进行的。而在数码蜗旋技术中,PWM技术主要用以调节电磁阀的开启闭合的时间和开启程度来调节冷媒流量,从而调节容量的输出,它被运用于PWM电磁阀中,用于负载和卸载之间的调配上。因此同样的技术在两种压缩机中的应用是不相同的。

网友G: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值方式,依据载波信号不同具体分为多种形式,常见的是正弦波脉宽调制SPWM,以SPWM为例详细说明:它是以一个正弦波信号为调制波,以一个连续的三角尖波为载波(下图未画出),二者波形叠加后,凡是三角波幅值大于正弦波幅值的闭区间A上(在一个载波周期内可以有一系列的区间A,而哥哥区间沿横坐标轴的宽度可以是不等的),PWM脉宽调制器有固定幅值的输出脉冲,此输出脉冲宽度与对应相角上的区间A等宽,而三角波幅值小于正弦波的区间,SPWM不输出信号,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不等宽的脉冲串,这样的等幅不等宽的脉冲串叫脉宽调制波,现场脉宽调制波的装置就是脉宽调制器。

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脉冲幅度调制)缩写,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具体讲就是脉冲宽度等宽或不等宽,脉冲高度(幅值)随调制波的实时幅值变化 的脉冲串即为PAM波,形成此脉冲波的装置即为脉幅调制器。

在现在的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中,如果是电压型的,那么控制逆变桥路的触发控制信号会按照一定的时序使得功率半导体器件(IGBT、IPM等)适时的导通和关断,使得主回路上输出侧三相的电压信号为PWM脉冲波,此PWM波作用于交流电动机后会在其线圈中形成接近正选波形的电流信号。即使是现在的直流数字驱动器也是利用脉宽调制技术实现直流斩波输出的。PWM信号较PAM的谐波分量小得多,整流侧功率因素也提高了,具有一些优势。藕发个图看看就清楚直观了

网友H: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值方式。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脉冲幅度调制)缩写,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两者目的相同均是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

网友I:
相同点他们都能够控制输出的量。使其系统按要求工作。但它们的控制原理不同。PWM是通过改变脉冲的宽度来达到控制的目的。而PAM则是改变脉冲的幅度来达到控制的目的。

网友J: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值式。
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 (脉冲幅度调制) 缩写,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相同点是都能够控制输出量

网友K: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值方式。
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 (脉冲幅度调制) 缩写,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网友L:
       交-直-交变频器根据VVVF调制技术不同,分为PAM和PWM两种
       PAM是把VV和VF分开完成的,称为脉冲幅值调制(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方式,简称PAM方式。
       PWM是将VV与VF集中于逆变器一起来完成的,称为脉冲宽度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方式,简称PWM方式。
       在VVVF调制技术发展的早期均采用PAM方式,这是由于当时的半导体器件是普通晶闸管等半控型器件,其开关频率不高,所以逆变器输出的交流电压波形只能是方波。而要使方波电压的有效值随输出频率的变化而改变,只能靠改变方波的幅值,即只能靠前面的环节改变中间直流电压的大小。
       PWM技术是利用半导体开关器件的导通与关断把直流电压变为电压脉冲序列,并通过控制电压脉冲宽度或电压脉冲周期以达到改变电压的目的,或者通过控制电压脉冲宽度和电压脉冲序列的周期以达到变压和变频的目的。在变频调速中,前者主要应用于PWM斩波(DC-DC变换),后者主要应用于PWM逆变(DC-AC变换)。PWM脉宽调制是利用相当于基波分量的信号波(调制波)对三角载波进行调制,以达到调节输出脉冲宽度的目的。相当于基波分量的信号波(调制波)并不一定指正弦波,在PWM优化模式控制中可以是预畸变的信号波,正弦信号波是一种最通常的调制信号.
        PWM控制技术有许多种,并且还在不断发展中。但从控制思想上分,可把它们分成四类,即等脉宽PWM法、正弦波PWM法(SPWM)、磁链跟踪PWM法(SVPWM)和电流跟踪PWM法等。
        SPWM原理 正弦PWM的信号波为正弦波,就是正弦波等效成一系列等幅不等宽的矩形脉冲波形,其脉冲宽度是由正弦波和三角波自然相交生成的.正弦波波形产生的方法有很多种,但较典型的主要有:对称规则采样法、不对称规则采样法和平均对称规则采样法三种.第一种方法由于生成的PWM脉宽偏小,所以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达不到直流侧电压的倍;第二种方法在一个载波周期里要采样两次正弦波,显然输出电压高于前者,但对于微处理器来说,增加了数据处理量当载波频率较高时,对微机的要求较高;第三种方法应用最为广泛的,它兼顾了前两种方法的优点. SPWM虽然可以得到三相正弦电压,但直流侧的电压利用率较低, 最大是直流侧电压的倍,这是此方法的最大的缺点.
       SVPWM原理 电压空间矢量PWM(SVPWM)的出发点与SPWM不同,SPWM调制是从三相交流电源出发,其着眼点是如何生成一个可以调压调频的三相对称正弦电源.而SVPWM是将逆变器和电动机看成一个整体,用八个基本电压矢量合成期望的电压矢量,建立逆变器功率器件的开关状态,并依据电机磁链和电压的关系,从而实现对电动机恒磁通变压变频调速.若忽略定子电阻压降,当定子绕组施加理想的正弦电压时,由于电压空间矢量为等幅的旋转矢量,故气隙磁通以恒定的角速度旋转,轨迹为圆形. SVPWM比SPWM的电压利用率高15%,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但两者并不是孤立的调制方式,典型的SVPWM是一种在SPWM的相调制波中加入了零序分量后进行规则采样得到的结果,因此SVPWM有对应SPWM的形式.反之,一些性能优越的SPWM方式也可以找到对应的SVPWM算法,所以两者在谐波的大致方向上是一致的,只不过SPWM易于硬件电路实现,而SVPWM更适合于数字化控制系统.

网友M:
(1)PAM(脉幅调制) 在整流电路部分对输出电压幅值进行控制,而在逆变电路部分对输出频率进行控制的控制方式。PWM就是调节占空比,频率是固定的,直流变频电机和交流变频电机都要用到PWM来控制的。
(2)PWM(脉宽调制) 保持整流得到的直流电压大小不变的条件下,在改变输出频率的同时,通过改变输出脉冲的宽度,来达到改变等效输出电压的一种方式。PAM是幅度调节,和PWM结合起来控制直流变频电机的,当然不要PAM也可以,这样效率会相对低些,还有EMC也没有加了PAM的好。
两种控制方式的区别:
1、 PAM采用半控元件作为开关元器件,而PWM采用IGBT等全控半导体元器件。
2、 PAM开关频率低,谐波分量多。而PWM方式开关频率高,低次谐波相对较少。
3、 PAM的VV与VF分开完成,而PWM既能输出电压的频率,也能控制输出电压的波形及输出的幅值。

网友N:
PWM和PAM都是对波形的调制方式: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值方式。

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脉冲幅度调制)缩写,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网友O:
PWM——脉冲宽度调制,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值方式。
PAM——脉冲幅度调制,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楼主:
20MP获得者:
Hjcan hjcan(回答较完整)

10MP获得者:
伺服菜鸟 shiliucheng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所提问题,能举具体应用的例子就更完美了)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Piston topkingjun
welfare87 welfare87
(以上基本能够回答出所提问题)

20积分获得者:
AQD008 AQD008(如果能阐述再详细些,相信mp也会有你的一份)
(以下未获mp奖的,太有默契,你懂得,不解释!!!)
梦回唐朝 dwh000
Jingtao 惊涛骇浪
秒杀G wain0222
陈石头 hh_clei
勇者 zyw3166
一品黄山 张立旺
MadforG MadforG
Zxjjynl zxjjy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