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3-29-工控擂台-什么是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11-03-13):
什么是单片机最小系统,谈谈你对最小系统的理解。

网友A:
       单片机虽然是一个智能化的集成芯片,其本质上还是一个电子元件的。既然是电子元件,那么,就必须在一定的电路中才能运行起来,才能实现它的功能。这就像电阻一样,如果把一个电阻独立的放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将电阻接在电路中,才能实现它的功能,毕竟是分压,分流,还是限流,还得看详细电路。

       单片机里虽然集成了很多电路,但仍旧不能独立运行,必须要外连一些电路,才能使单片机运行起来。这种能使单片机工作的最简电路,我们叫做单片机最小系统。

网友B:
最小系统指单片机有最少器件可以运行的。 包括:cpu(单片机),时钟,复位电路等。简单说就是:要让单片机里面的程序运行,需要的最小配置。

网友C:
能完成一定工作,器件又最少的计算机系统叫最小系统,不包括电源。
比如P4,除了CPU,还得有南桥北桥,内存条,BIOS,硬盘等很多器件才能构成一个最小系统。
而一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比如跑马灯。因为内部已经集成了程序存储器和RAM,如果再采用内部晶振,只要一片单片机和几个LED就成了

网友D:
一般来讲,说微型计算机的最小系统,是指含有CPU(微处理器)、内存和 I / O 口这几大部件,就构成最小系统。上世纪80年代初,那是还不有出现单片机,只有几种类型的微型计算机的CPU芯片,及外围的象RAM、ROM存储器芯片,以及I /O 口等集成电路。人们把用一片CPU 、再加上RAM、ROM、I /O 口及必要的晶振、电容、电阻等元件组成的微型计算机叫微型机最小系统。现在的单片机本身就含有这几大部件,所以说,单片机本身就是微型机的最小系统。只要加上晶振、电容、电阻、及外围的键盘、显示器等组件,就可工作。

网友E:
最小系统指单片机有最少器件可以运行的。
包括:cpu(单片机),时钟,复位电路

网友F:
CPU,RAM、ROM、I /O 口,晶振、电容、电阻时钟,复位电路等微小器件称为单片机的最小微系统。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实现单片机的功能。

网友G:
单片机最小系统,或者称为单片机最小应用系统,是指用最少的元件组成的单片机可以工作的系统。对于51单片机来说,最小系统一般应该包括:单片机、晶振电路、复位电路等。有时也将按键输入、显示输出归于单片机最小系统中。
最小系统有两种形式:硬件最小系统:由电源,主板和CPU组成.在这个系统中,没有任何信号线的连接,只有电源到主板的电源连接.在判断的过程中通过声音来判断这一核心组成部分是否可正常工作;软件最小系统:由电源,主板,CPU.内存,显示卡/显示器.键盘和硬盘组成.这个最小系统主要用来判断系统是否可完成正常的启动与运行.

网友H:
单片机加上适当的外围器件和应用程序,构成的应用系统称为最小系统;最小应用系统的设计是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基础。它包括单片机的选择、时钟系统设计、复位电路设计、简单I/O口扩展、掉电保护等,对于CHMOS单片机,还包括低功耗运行设计。

8751最小应用系统

        8751是片内有EPROM的单片机。只要接上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以及扩展的简单I/O即可构成最小系统,如上图所示:
其应用特点为:
1、有可供用户使用的较多的I/O口线。由于不需要扩展外部存储器,EA应接高电平,P0、P1、P2、P3均作为用户I/O口使用。
2、内部存储器容量有限。
3、应用系统开发具有特殊性。

网友I:
单片机,时钟,复位电路,当然要有电源,能工作的最小配置

网友J:
电源部分、时钟部分、程序部分、置位复位部分,还有输出输入部分。

网友K:
单片机最小系统,或者称为最小应用系统,是指用最少的元件组成的单片机可以工作的系统.。对51系列单片机来说,最小系统一般应该包括:单片机、晶振电路、复位电路。

网友L:
单片机最小系统:就是指单片机可以工作的最低硬件配置(前提是你得有个单片机)。

包括:电源、时钟、复位单元。

电源:给单片机提供稳定的电源(at89s51的工作电压范围4.0v—5.5v,通常采用5v电源)。

时钟:给单片机提供一个时间基准(at89s51的频率范围0—33MHz),跟我们平时买电脑讨论的cpu的主频差不多。在需要控制实时系统的设计中让编程人员有个参考,从而确保系统的实时性要求。

复位单元:给单片机一个信号,告诉它从哪里开始执行程序。其形式有:上电复位(单片机一得电就复位)、手动复位(手动给一个复位信号,貌似电脑的重启键)、还有两者的结合体,即混合复位单元。

资料:http://wenku.baidu.com/view/9d4bb069011ca300a6c3907e.html

网友M:
单片机最小系统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外围器件及外设接口扩展的单片机系统。

网友N:
单片机最小系统就是包括:单片机,电源模块,晶振,复位。如果还需要其他功能另外加。

网友O:
总版主工作应该偏向产品研发这块吧,看你出的题目,呵呵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总版主工作应该偏向产品研发这块吧,看你出的题目,呵呵

原来总版是搞研发的啊,看样总版出这样的题是照顾我们这些菜鸟的。

网友O:
俺是猜测的……

引用 网友N:
关于引用 网友O:

总版主工作应该偏向产品研发这块吧,看你出的题目,呵呵

原来总版是搞研发的啊,看样总版出这样的题是照顾我们这些菜鸟的。

网友P:
能够正常运行的单片机最小组成。包括:cpu(单片机),时钟,复位电路,电源

51为例:单片机+晶振+复位+电源。MSP430为例:单片机本身不用加任何外围器件。

下面是98c51的最小系统

网友Q:
就是用最少的元件让单片机运行起来的电路就是最小系统了

网友R:
个人理解,作为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就是有供电、复位电路、时钟电路以及基本的程序。电源是给整个系统提供动力的,没了动力,系统时无法运行的。复位电路则是保证系统的初始化的正常。因为在系统加电之后必须对设备进行初始化才可以使整个系统正常工作。时钟电路为整个系统提供了在时间上同一的工具,没了它,整个系统无法同步工作。基本的程序也就是整个系统的灵魂。没了灵魂,系统仅仅是一堆电子产品的组合。。。。

网友S:
我们是用户,对研发不在行。学习了,谢过了。

网友S:
上论坛学了好多知识,都快成杂货铺。很好。

网友T:
学了好多知识!!!!!!!!!!!!!!!!!

网友U:
单片机+晶振+复位电路

网友V:
单片机最小系统,或者称为最小应用系统,是指用最少的元件组成的单片机可以工作的系统. 对51系列单片机来说,最小系统一般应该包括:单片机、晶振电路、复位电路.

网友W:
引用 网友S:
上论坛学了好多知识,都快成杂货铺。很好。

不错。。。。

网友X:
        单片机最小系统指能够正常运行的单片机最小组成。主要由单片机、电源电路、复位电路、振荡电路及扩展部分等部分组成,当然这是指以51单片机为例的一类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现在很多单片机自身集成了很强大的功能,如以MSP430为例:单片机本身不用加任何外围器件,就能自身运行起来,因此现在对最小系统这个概念是越来越模糊了! 在没有指定哪一类单片机的请况下似乎意义并不大。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pengplc pengplc
welfare87 welfare87
秒杀G wain0222
零点 fengday
勇者 zyw3166
zxjjynl zxjjynl

20积分获得者:
wyb2866255 wyb2866255
hjcan hjcan
freeunix freeunix
jingtao 惊涛骇浪
djgyy djgxy
zling zling
老狼 godeyes
最后回复 the_wise
玻璃的心 rzb123

(本擂台大部分都能对所提问题给予正确答案,因此从本期综合考虑、照顾新人和先回答角度评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