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3-30-工控擂台-请给出任一型号单片机最小系统原理图?

楼主(2011-03-13):
请给出任一型号单片机最小系统protel原理图?请标明单片机型号,外围模块以及各模块元器件型号。

网友A:
偶手里有一些DSP及ATMEL的芯片及系统图,去查查是否涉密。

网友B:
电源部分:

89S51单片机最小系统:

网友C:
单片机的资料都删除了,

网友D:
用protel简单画一个avr单片机的ATmega16-16PI单片机最小系统:
包括:电源:acc和avcc
            这里注意的是数字地和模拟地不是一样的,内部已设置。
            晶振电路(avr单片机内置晶振电路,但频率精度要求高的场合还是需要外接)
            复位电路:这里用阻容电路作为复位电路。稳定性要求高的场合藕都是用max811
下面是系统原理图:

网友E:
下面是一个基于89c52单片机的最小系统。
包括:89c52单片机,晶振模块,电源模块,复位模块。

网友F:
上面那个回完一次了,这里又来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刚才没看上一个不要图的。
能够正常运行的单片机最小组成。包括:cpu(单片机),时钟,复位电路,电源

下面是98c51的最小系统

网友G:
用89s52做一个,包括:单片机,晶振和复位电路

网友D:
看样论坛里做单片机方面的人不少啊!!!

网友H:
搜集几张网上下载的最小单片机电路图或原理图或实物图等

网友I:
由于上期已经说明,对所有的单片机谈论最小系统几乎失去意义,因此,这里就只能就最经典的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用Protel99se绘制如下:

可以看到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主要包括:单片机、复位电路、电源电路、晶振电路,及相关的扩展部分。

楼主:
20MP获得者: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原创,描述较详细)

10MP获得者:
最后回复 the_wise
Hjcan hjcan
玻璃的心 rzb123
Jingtao 惊涛骇浪

20积分获得者:

 (描述不清)
陈石头 hh_clei
welfare87 welfare87
zxjjynl zxjjy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