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停了,变频还在输出。

楼主(2011-03-14):
我用PLC发脉冲信号给这个变频器,控制皮带的速度。

直观现象是按下按钮,皮带就转。这个正常。但是放开按钮,皮带还转动1秒左右才能停。

仔细看信号的传递过程。PLC一直给正转信号给变频器,与按钮无关。当按钮按下的时候,程序使PLC高速输出端口发高速脉冲并且频率固定,没有加减速过程。变频器收到脉冲后自然按照本身的加速时间加速。这里我调成了0.3秒。该固定脉冲折算到变频器输出频率是12赫兹。放开按钮的话脉冲立即中断,没有减速过程。同时变频器就按减速时间稍稍降低了频率。这里的减速时间我设定是0.3秒,脉冲滤波时间是0.1秒。频率降低到0~12赫兹之间的一些值,然后按这个值一直继续运行1秒左右。然后才停下来。以上过程正转信号一直存在。

就是这段不明频率的运行时间出的问题。为何他不是立即停止呢?
上面的频率有时候10赫兹,有时候7赫兹,有时候2赫兹等等。总之就是不固定的。

我以前使用3G3MV的时候一切正常。我把MV涉及到的参数都与MX2做了比较。该设置的都做了设置。

现在就没办法解决这个多余的一秒钟。

请各位达人帮解决。
我目前的参数

F2;F3加减速时间0.3。

A1频率指令,6脉冲

A2运行指令,端子

其他的按照出厂。

网友A:
变频器没设好的原因,你变频器可能是设为自由停止。那就说明你没有发脉冲给它时,还是由加减速时间下惯性停止

网友B:
减速时间下惯性停止

楼主:
已经看见没有脉冲的时候有个频率在输出,又如何解释呢?

其他东西都在原来的设置,没有更改。

网友A:
你不如试一下,把它当成是干扰来处理,你把PLC的停止信号源多增加一个内部继电器延时闭合度一下,先排除是否干扰引起

楼主:
已经排除过了。在那多余的1秒中内我用手把脉冲现拆开了,都不行。而且我用手把脉冲线碰到电源+上,并且离开+。也有这种现象。就是说用手模拟脉冲。

网友A:
对:芳季 关于

其他东西都在原来的设置,没有更改。

内容的回复:
本身有没有带制动电阻呢?还有你看的有个频率在输出是在哪里看的。应该还是变频器没设好的原因

网友C:
看看,变频器减速时间过快,直流总线电源上升到自动过压跳闸保护设定值,频率停止下降,减速时间延长。

开启制动电阻,制动电压设定值降低。

断开负载电动机,试一下,就能分辨出这个问题。

楼主:
楼上。我看到你的回复就马上过去试验了。拆下电机引线。结果,一样,没有变化。

我在想,他有一秒钟时间是恒定在某个频率上一直在输出,何来是像过电压门限抑制减速呢?一秒多钟了都放不完电?这一秒钟电机是转着的哦。

楼上上。我是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监视上看的。

网友D:
换台同型号的变频试试

楼主:
这个是出口机。没有这样的电压等级。单相220的。一个都难买啊,还另外一个?

相同系列的常规产品,代理方已经在做试验了。20小时过去了还没有结果。

网友C:
难不成,这个变频器的频率输入端口监视的周期是 1S 。

楼主:
假如楼上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我启动的时候怎么会不出现上述情景?

所以说不可能。

楼主:
昨天的24小时过去了。代理方回复我,搞不好,试验也是这样。我直接打电话到400了。挂线之后的一个小时。回电话给我:承认了这个是个漏洞……

网友C:
看来只有用模拟量输入了。模拟量不会有这个问题吧!

网友E:
停车时间设为0,然后使用自由停车

楼主:
楼上的。这个做法我没有想过,挺新鲜的。可以试一试。如果行效果一定比我现在好。但是如果电机自由停车比1秒钟还多的话,就只有更麻烦。

你有分加。

楼上上。模拟量我没有试过。边上说说,我一直没有用模拟量,都在用脉冲输出。省个模块。

网友E:
谢谢给分,这个方法很好。我们屡试不爽,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嘻嘻

网友F:
电工.电气.电路技术类交流群,谈谈你的技术心得,聊聊你的技术问题.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欢迎加入QQ群:32147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