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芝LF600电磁流量计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1-03-14):
请教各位:

我这里有4台东芝LF600电磁流量计,日本产,用在污水处理实验中,06年安装,至08年一直使用正常,后来实验没有进行,现在准备重新开始试验,但运行时发现4台电磁流量计均没有显示。

我用万用表查了一下电源线路,从断路器到接线端子均有204V电压,应该可以判定电磁流量计是有电的吧

刚才我把电磁流量计后盖拆下,万用表测试端子有电压204V,保险管也是通的

为什么现场仪表会没有显示呢?4台仪表同样的问题。请给位大侠帮忙,给予无私帮助。谢谢!

我查了这款流量计的说明书,网上基本没有,但是说这款有红外调节功能,但也不知道怎么用,是不是还要配备专用的红外控制器啊

网友A:
没有显示不单单是保险的原因,看看既然电源给上了还有其他故障吗?是不是204v电压低啊?

网友B:
本体上有接线图么?先确保接线正确。

楼主:
谢谢两位。

接线是正确的,因为之前用过2年,是正常使用的,现场有显示,上位机也有数据传送,现在现场没显示,组态画面也没有数据传送

204V电压应该不低,这个仪表是从日本买来的,电源是变压到三相200V后接断路器提供的,电压应该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