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下电机名牌4min on 6 off 30/min什么意思、
小跑、

楼主(2011-03-14):
今天在一个进口电机上看到4min on 6 off 30/min、  什么意思嘛。

网友A:
接通4分针,关断6分针。每分针30次。

小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接通4分针,关断6分针。每分针30次。

能详细点说吗。 什么叫接通4分针,关断6分针。每分针30次。  电机是怎么工作的  谢谢咯、

小跑、

网友:
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网友B:
你的电机是个啥牌子呀?我看ABB电机上没这个东西?

网友C:
接通4分钟,关断6分钟如此通断持续率(占空比25)下,持续30分钟运行,这是表明起重电动机的负荷率的参数,后面还有温升或功率的数据你肯定是漏掉了,这是用以说明在这样的负荷率下的功率大小或温升高低的

小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接通4分钟,关断6分钟如此通断持续率(占空比25)下,持续30分钟运行,这是表明起重电动机的负荷率的参数,后面还有温升或功率的数据你肯定是漏掉了,这是用以说明在这样的负荷率下的功率大小或温升高低的

这个是科尼行车两侧行走那个电机。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S6工作制的电机    您说这个接通啊关断啊只的是什么接通关断啊。正想行走的话250多米的轨道也要走一段时间。

小跑、

网友:
还有就是S6工作制电机要满载一段时间 再空载一段时间、  行车行走电机  怎么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