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与台达VFD-M变频器通讯控制

楼主(2011-03-14):
想用三菱PLC控制台达VFD-M变频器,该怎么去写通讯程序,求各位大侠帮帮我!

网友A(2011-05-02):
我也在学这个。我看的资料是和B系列通讯的。但现在我就是LRC校验计算出来的值和书上的结果不一样。郁闷啊。

网友B:
你把程序贴出来,给我们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我的LRC校验程序

LD M8002

MOV H30 D10

MOV H31 D11

MOV H30 D12

MOV  H36 D13

MOV H32 D14

MOV H30 D15

MOV H30 D16

MOV H30 D17

MOV H30 D18

MOV H30 D19

MOV H31 D20

MOV H32 D21

LD X0

CCD D10 D100 K12

SUB H0FFFF D100 D100

INC D100

WAND H0FF D100 D100

MOV D100 K2M0

MOV K1 M0 D200

MOV K1M4 D201

END

这三行是我自己加的,因为最终要有两个校验值得出,从LD X0 到END是书上的求反加1的LRC校验程序例子,

MOV D100 K2M0

MOV K1 M0 D200

MOV K1M4 D201

最终我用PLC(我用的是FX1N的PLC)监控,D200  和D201是11和7,而书上的例子得出的是C和7

后来我把D20和D21的数都换成H32,监控D200和D201还是11和7,而例子上是B和7.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感觉“SUB H0FFFF D100 D100”不对,你试一下用

 SUB H100  D100 D100

请你把变频说明书中的通讯部分贴出来。

网友A:
我用的是台达VFD-M的变频器,“变频说明书中的通讯部分”是参数字址定义部分吗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VFD-B系列变频,你的LRC计算方式不对

应该用:

01 +06 +20 +00+00+12(将两个寄存器数值合并,共6个数值相加)

加后再SUB H100 D100 D100

然后再将D100转成2个ASCII

网友A:
试了,改成H100也一样,

网友B:
以下是我的信箱,请将VFD-M的变频器说明书发给我。今天时间不早了,明天再说。

网友B:
我把D20和D21的数都换成H32,监控D200和D201还是11和7,而例子上是B和7.

10进制的11等于16进制的“B”,10进制的“7”等于16进制的“7”

结果一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VFD-B系列变频,你的LRC计算方式不对

应该用:

01 +06 +20 +00+00+12(将两个寄存器数值合并,共6个数值相加)

加后再SUB H100 D100 D100

然后再将D100转成2个ASCII

这样的话我还需要将M8161置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