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11-03-14):
请问一下,我现在有热电偶两个(A1和A2)温度变送器两块(B1和B2)。当A1和B1一起使用时可正常测温,A2和B2一起使用时也可以正常测温,请问如果是A1和B2一起使用,A2和B1一起使用,是否可正常测温?需要注意什么问题?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型号一样就可以

网友B:
只要温度变送器对应分度号符合A1,A2应该就可以啊

网友C:
A1  A2  分度号  测量范围  是否相同啊

网友D:
关键是你这个A1、A2是不是一样的型号。在这就是这个B1、B2的量程是否一样。

网友E:
热电偶的分度号和变送器的分度号与量程相同就可以互换使用。

网友F:
楼主:你没有说清A1、A2两电偶的分度号是否一样,变送器B1、B2分度号是否一样,另外还要知道B1、B2的量程范围是否一致,如果完全一样可以互换。两种分度号的不可以互换使用,另外分度号一致但B1、B2量程范围不一致也不可互换。否则其输出的模拟量就不一样,必须在其接收设备上进行调整才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