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变压器的Z相脉冲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11-03-14):
我公司有的伺服电机后面的传感器是旋转变压器,接到驱动器上的信号只有sin和cos,但驱动器反馈脉冲输出端有ABZ三相,这个Z相脉冲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A(2011-05-23):
z相也有称0相或是n相的,意思就是一圈的标志,有些人需要确认是否旋转过一周,可以说是用来记圈数吧。

网友B(2011-06-29):
当旋转变压器输出值为零时,则Z相输出高电平

网友C:
旋转变压器是一种电磁式传感器,又称同步分解器。它是一种测量角度用的小型交流电动机,用来测量旋转物体的转轴角位移和角速度,由定子和转子组成。其中定子绕组作为变压器的原边,接受励磁电压,励磁频率通常用400、3000及5000HZ等。转子绕组作为变压器的副边,通过电磁耦合得到感应电压。旋转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和普通变压器基本相似,区别在于普通变压器的原边、副边绕组是相对固定的,所以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之比是常数,而旋转变压器的原边、副边绕组则随转子的角位移发生相对位置的改变,因而其输出电压的大小随转子角位移而发生变化,输出绕组的电压幅值与转子转角成正弦、余弦函数关系,或保持某一比例关系,或在一定转角范围内与转角成线性关系。旋转变压器在同步随动系统及数字随动系统中可用于传递转角或电信号;在解算装置中可作为函数的解算之用,故也称为解算器。

网友D:
编码器内码盘中一圈只有一道标示,也就是说编码器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

网友E:
放置变压器能测量出当前的角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