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出来的编码器信号如何接到PLC上

楼主(2011-03-14):
以前都是用运控卡,现有个项目要用PLC,输入要求是24V的,

伺服驱动器出来的编码器信号是5V差分的吧,怎么接到PLC的高速计数器上呀,怎么感觉电压不对,能接上吗

网友A:
是那款PLC?一般plc接受单端脉冲信号的比较多,差分的好像不多。

楼主:
PLC要求输出是24V,无电压开关,或者是集电极开路

PLC是不能接入差分信号的,型号是信捷的,XC3-24T-E

网友A:
可以试着把A-接到公共common端,A+接到信号端。

网友B:
先接到伺服放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把A-接到公共common端,A+接到信号端。

这种接法有故意烧驱动器的嫌疑。您不能只接A,不接B吧。把 A- 和 B- 两个输出信号通过 COMMON 短接在一起,这不是憋着烧东西么。虽然目前的输出驱动芯片内部通常是有保护的,轻易不会烧,但没有必要专门测试这种保护的效果吧,把信号地接在COMMON上效果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要求输出是24V,无电压开关,或者是集电极开路

PLC是不能接入差分信号的,型号是信捷的,XC3-24T-E

看一下驱动器的手册,有些驱动器可以输出集电极开路的信号,这样的信号是可以直接连到PLC的输入脚上的。如果驱动器上不提供这个输出,就只能是买转换模块或者自己做转换电路了。

网友D:
参考,还有可以用AM26LS31/32制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可以用AM26LS31/32制作。

26LS31是差动输出芯片,应该是不需要了26LS32是差动接收器,再配个OC输出的缓冲/驱动器

网友E(2011-06-20):
差分信号转PLC信号可以用 MHM-06 ,TTL 0-5V 脉冲信号转PLC 可以用MHM-0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