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器材在连接时需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1-03-14):
器材连接的基本要求
1、信号电平的匹配:
  在连接音响器材时一定要注意各器材之间的输入、输出信号电平的差异。如果前级器材输入信号的电平过大,会产生非线性失真,反之则会降落氏重放系统的信噪比,甚至无法推动下一级器材的放大器,因此在配接时要注意器材之间的电平不应相差过大。如果在实际使用中出现信号电平不适配时,必须通过衰减电路使输入的信号电平降低,或通过放大电路使输入信号的电平提升。对于一般的动圈式话筒输出电压为几毫伏,因此需要设有一级放大电路将信号放大后送至前置放大电路。对于录音座、CD唱机及LD机,由于其输出信号的电平达0.755~1V以上,因此可以直接送入前置放大器。
  2、阻抗的匹配:
  在HI-FI音响器材中,比如晶体管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为低阻抗,而电子管功率放大器等器材的输出阻抗为高阻抗。如果它们与扬声器连接时阻抗不匹配,会使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分配不均,或因阻尼过大使扬声器的瞬态特性变差。
  阻抗匹配的连接一般有平衡式和不平衡式两种。所谓平衡式是指传输信号的两芯屏蔽线对地的阻抗相等。所谓不平衡式是指两芯屏蔽线中,其中有一根接地。当平衡输出与不平衡输入相连接时,必须通过加匹配变压器进行匹配。 接插件的连接方法  在HI-FI音响器材中,器材的连接是依靠各种接插件来完成的,常用的接插件有以下几种。音P14。
  1、二芯插头:主要用来传输各种器材之间的信号以及作为话筒输入信号的输入插头。按其直径分为有2.5mm、3.5mm、6.5mm三种。
  2、 莲花插头:主要用于在音频器材和视频器材之间作线路的输入和输出插头。 3、卡侬插头(XLR):主要用于话筒与放大器之间的连接。
  4、五芯插座(DIN):主要用于卡式录音座与放大器之间的连接,它可以将立体声输入和输出信号集中在一个插座上。
  5、RCA插头:RCA插头主要用于器材中视频信号的传输。
  6、F、M插头:它主要用于视听器材中射频信号的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