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密电阻专栏

楼主(2011-03-14):
精密电阻专栏
在电子电路中时常会用到精密电阻器,简称精密电阻。
所谓精密电阻,是指电阻的阻值误差、电阻的热稳定性(温度系数)、电阻器的分布参数(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等项指标均达到一定标准的电阻器。精密电阻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插件(DIP),一类贴片(SMD)。
插件精密电阻按材料分,有金属膜精密电阻、线绕精密电阻和金属箔精密电阻几类。金属膜精密电阻的精度较高,但阻值温度系数和分布参数指标略低;线绕精密电阻的阻值精度和温度系数指标很高,但分布参数指标偏低;金属箔精密电阻的精度、阻值温度系数和分布参数各项指标都很高:精度可达10-6,温度系数可达±0.3×10-6/℃,分布电容可低于0.5pF,分布电感可低于0.1μH。由于上述三类精密电阻器的价格随性能而提高,所以在应用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用。例如,在直流或频率很低的交流电路中,一般只需选用线绕精密电阻或金属膜精密电阻即可,没有必要选用价格高昂的金属箔精密电阻。
金属膜精密电阻的主体通常为圆柱形;线绕精密电阻则有圆柱形、扁柱形和长方框架形几种;金属箔精密电阻则常呈方块形或片形。线绕精密电阻的匝数较多时,往往采用无感绕制法绕制,正向绕制的匝数和反向绕制的匝数相同,以尽量减小分布电感。长方框架形的线绕精密电阻通常是设备制造厂根据需要专门定制的,常用于仪器仪表。 一旦仪器仪表中的长方框架形线绕精密电阻损坏,可用与原电阻合金丝的材料、直径、长度均相同的新合金电阻丝均匀绕在原框架上代替。如果原长方框架形线绕精密电阻只是表面绝缘层破损,只需将原电阻丝从框架上拆下,重新浸漆(宜选用性能优、价格低的1260绝缘清漆),再经晾干处理后重新绕到原长方框架上即可。
贴片精密电阻按材料分,主要有两大类:陶瓷和合金。
高精密薄膜电阻 在高密度陶瓷基板上运用真空溅镀技术来生产,具有最寛的电阻值范围及高精度 ±0.01%及低TCR 5ppm/℃. 尺寸完整: 0201、0402、0603、0805、1206、2010及2512。 电阻值范围:1ohm-3Mohm,精度: ± 0.01%,0.05%,0.1%,0.25%,0.5%,1%,温度系数 (TCR): 5、10、15、25及50 ppm
电流感应电阻 运用独特材料及制程技术,提供高品质,高信赖度及低TCR 100ppm/℃ 的低阻值电阻,阻值范围 1mohm - 1000mohm,精度:±1及5%,功率高达3W。另运用薄膜制程的独特低阻值电阻,可提供TCR 50ppm/℃及±0.5%的精度。尺寸完整: 0201、0402、0603、0805、1206、2010、2512、3720、7520及1225。

合金超低阻 为符合高功率电气特性,采用高纯度、高导热及低TCR及耐高温的特殊合金,以符合客户的需求,高导热材质可大幅降低电路板上的散热面积,一体成型无切割结构,可达到几乎无电感值,电阻值范围: 0.25mohm - 100mohm。精度±0.5% ±1% 5%, TCR 50ppm/℃, 尺寸1206、2010、2512、2725、2728。
主要应用于手提电脑,主机板,电器控制板,手机及各类充电器控制板,电源保护电路,电源转换器,动力控制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