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

楼主(2011-03-14):
我的维纶MT506LV触摸屏程序上载反编译后,出现乱码,怎么解决,那位能帮忙下,不甚感激

网友A:
软件版本注意下

网友B:
查一下是否少了字库

网友C:
这个是软件本身存在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除非不进行反编译,再下载进去是没有问题的

技术交流:QQ :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D:
换个最新版的程序我这有,您也可以到威纶网站上去下载,我前几天就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重装最新的程序后OK了

有机会您也可以选西门子7寸的触摸屏,Smart 700 品牌和超高的性价比。http://shop64826322.taobao.com/
要程序的话http://www.weinview.cn/官网

网友E:
看下编程软件中选项下的语言选择是不是在东方语言上,还有在参数设置中的编辑器语言是不是中文字体,这个确认好还是乱码,到www.weinview.cn下载中心-软件下载中,下载一个EB500V274(UNICODE版),再反编译打开看下情况,一般通过这两个步骤操作都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