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中如何在系统重启后保持内部变量的值不变

楼主(2011-03-14):
现在需要在wincc中动态修改某些参数,希望设置一些内部变量作为中间变量,但运行中修改过的参数在系统重启后会丢失,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将这些变量值放入下位机 。或者在退出Wincc时写入文本文件,然后在启动Wincc时读取。

网友B(2011-05-30):
能说具体点吗?看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C:
写入文件比较不错。建个触发器,退出wincc时用脚本写入到2进制文件中,保存。系统重新启动后首先读取这个文件读出数据加载到变量中。

网友D:
wincc如何给文本文件写数据,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E(2011-07-01):
建议数据操作都放入下位机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