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三相380V电机少了一相还能用 有可能么

楼主(2011-03-14):
今天去修设备时说机器不能动了  发现3相少了一相

可是旁边的油泵还在转,压力也有  油泵是2.2KW的

设备是昨天就坏了的!  今天那个油泵从早上一直开到10点半也没事!

算不算奇迹啊.

网友A:
三相电机缺相可以使用,但是电流会变大,用不了多久就烧了

用一天都没事,感觉不太可能

网友B:
油泵电机的电源是否也缺相了?要先确认在表示你的意外吧

网友B:
电动机如果是单相的那也可能的。

网友B:
或者是通过220v输入电压380v三相输出地变频器来驱动油泵电机的呢?

网友B:
三相电机缺相可以使用,但是电流会变大,用不了多久就烧了-------前提是电动机轴上有一定水平的负载。如果因为缺相而这个设备不正常工作,那么液压系统很可能是油泵u打压而是泵口直接回流油箱,这时候泵电机几乎是空载,即使缺一相仍有可能持续空载运行一旦时间不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机缺相可以使用,但是电流会变大,用不了多久就烧了-------前提是电动机轴上有一定水平的负载。如果因为缺相而这个设备不正常工作,那么液压系统很可能是油泵u打压而是泵口直接回流油箱,这时候泵电机几乎是空载,即使缺一相仍有可能持续空载运行一旦时间不烧的

谢谢!学习 了

网友C:
三相小功率电机,缺相时,有可能还能转动(轻载)。
2.2kW的,应当算大的了。

网友D:
坚决不能用 后果很严重

网友E:
Piston topkingjun
积分:17798
帖子:125
注册:06-12-21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或者是通过220v输入电压380v三相输出地变频器来驱动油泵电机的呢?

大哥 ! 你用过变频器么? 哪个厂家的变频器能把220V 升为三相380V??

网友F:
1,三相电机缺相是能运行的,但是电流会变大,时间会很短,一会它的保护开关就会动作跳了

2,你有没有检查你的那个油压泵电机是不是单相电机呀?

3,还有就是现在的小型变频器很多是单相220V入的可以拖三相380V电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机缺相可以使用,但是电流会变大,用不了多久就烧了-------前提是电动机轴上有一定水平的负载。如果因为缺相而这个设备不正常工作,那么液压系统很可能是油泵u打压而是泵口直接回流油箱,这时候泵电机几乎是空载,即使缺一相仍有可能持续空载运行一旦时间不烧的

1、三相电机到处都可以找到,你去掉一跟电源线,空载启动一下,听听声音,看看能不能起来!

2、三相电机到处都可以找到,空载运行时,你去掉一跟电源线,看看缺相运行的电流,听听声音,就知道“仍有可能持续空载运行一旦时间不烧的 ”对不对!

网友H:
三相电机去掉一相,启动不了吧,电机会动一下,但是起不来。4楼的对变频器可能不是很了解吧,没有哪个厂家出来的变频器输入220V,输出380V,变频器没有升压功能,220V输入变频器可以带三相电机,可以运行,力距达不到,要把电机接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I:
设备在运行中,突然掉了一相电是有可能继速运行的。例如:我曾在一家私企作电工,当时车间的机床正在运行,突然断了一相,但滚齿机,摇臂钻仍能工作,不过力明显不足。但这是很危险的,马上叫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