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系列故障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1-03-14):
请问下这个故障报警是什么意思:HARDWARE    ERROR            FAULT24 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A:
这个情况联系你的供货商吧,估计主板问题

网友B:
硬件故障?可以将变频器打扫一下卫生试试

网友C(2011-04-18):
是ABB400的吧。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还有个可能是开关变压器,你打开看看变压器的矽钢片是不是送动了。

网友D:
你在哪里?如果近可以找我们帮你检测下,需要请联系:0871 - 7322300 7322190

网友E(2011-06-09):
如果设备没有出保就联系设备供应商吧,如果出保了就联系维修商或生产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