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点比较指令

楼主(2011-03-14):
最近碰到三菱触点比较指令的应用的问题,在处理32位的时候前面要加D,在编程中怎么写入呢?希望哪位能帮我看看。如图。这里的

D5000我传送的是脉冲,当超过c251当前脉冲32767时,【< d5000 k0】中的D5000就会有从零开始,这里要用32位的,编程软件中那应该怎么输入呢?

网友A:
既然是32的比较,呢么就需要使用32位的比较指令啦,> 或 <的前面需要增加D才行呀

楼主:
对:ye_w 关于既然是32的比较,呢么就需要使用32位的比较指令啦,> 或 <的前面需要增加D才行呀 内容的回复:是的 关键是我在前面加D,这个指令在编程中加不上,你可以试一试的,要是加上了,麻烦你告诉我一下,谢谢!在线等。

网友B:
试试使用“DAND>”

网友C:
可以实现,双击在前面的框选择"[  ]",在后面的框直接输入D<  D5000  K0  就可以了。这程序怎么插入的啊,我搞不到贴子里来。

楼主:
对:梦飞 关于

可以实现,双击在前面的框选择"[  ]",在后面的框直接输入D<  D5000  K0  就可以了。这程序怎么插入的啊,我搞不到贴子里来。

内容的回复:谢谢,已经解决

网友D(2017-08-28):
引用 网友B:
试试使用“DAND>”

使用“AN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