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Moxa以太网周擂台第二期——请谈谈你使用MOXA工业产品的经历?

楼主(2011-03-14):
讨论主题: “成功会带来更多的成功。”这句话不仅是Moxa的公司哲学,同时也适用于Moxa的产品应用上,或许您(公司)已将Moxa产品成功地使用在自己(客户)的工程应用中,本期请谈谈你使用MOXA工业产品的经历?

要求:最好结合自己实际工作。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Moxa以太网擂台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擂台版主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6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6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200MP(相当于200人民币),
二等奖5名:奖工控精美礼物一个(工控点点、工控T恤、工控徽章、工控工具四者任选一个,相当于65人民币)。
活动发奖:MP评奖后一周内发放,精美礼物每月发放一次,统一在月初寄送。

Moxa致力于发展及制造信息联网产品,提供客户具成本效益且稳定性高的串口通信解决方案、串口设备联网解决方案、及工业以太网解决方案。事实上,近来Moxa大部分的研发力量均集中在串口设备联网及以太网交换的技术上,因为使用以太网作为传输主干已成为趋势。除此之外,Ethernet LAN已在全球普及,即使是非网络专业人员也能轻松地设置以太网通讯应用。

客户向Moxa购买的不仅仅只有产品而已。Moxa杰出的业务团队秉持着客户导向的态度,仔细倾听客户的需求。Moxa的研发团队与Moxa亲切又专业的技术服务工程师密切合作,迅速解决客户的问题。再加上Moxa提供5年的产品保修,客户向Moxa购买的除了产品之猓垢郊恿巳弦坏亩钔獗Vぁ?

摩莎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1160号首信银都国际广场18层,200052
电 话:+ 86-21-5258-9955
传 真:+ 86-21-5258-5505
邮 箱:china@moxa.com
网 址:http://www.moxa.com.cn

网友A:
摩莎是台湾厂家,楼主是为它做广告吗?如果这个做成功了,下一个成功也会接踵而来的,前提是第一次一定要做好成功!

网友B:
嗯,我们使用了moxa的EDS-405A,组成环网。

网友C:
2008年 在电力调度自动化项目中,使用了一台MOXA5610(内核版本为3.3),与5台MOXA5210以pair连接模式用网线连接,moxa5210设置为Slave方式, moxa5610设置为Master方式。串口统一设置为1200,8,N,1。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测试,遇到的现象是:当运行一段时间后,断开网线,发现moxa5610的port端口的TX指示灯依然闪烁, 并且串口调试助手软件仍在接收数据,持续几十秒到几分钟之后,不再有数据接收。经过几天测试,总结的规律是通信时间越长,当断开连接的网线后,TX指示灯闪烁的时间越长。
调试过程:
改造串口调试助手软件,使该软件把当前时间作为报文从串口发出,报文为年-月-日 时:分:秒:毫秒, 共计23字节, 每300毫秒发送一次。接收端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 开始时,接收几乎没有延迟,能及时收到发送方的最新报文;通信一段时间(一个小时)后,发现接收端出现30多秒延迟,断开网线,MOXA5610相应端口不断闪烁,接收软件不断收到网线断开前发送方发送的报文改变接收端串口的波特率,升高到9600bps, 上述现象消失。之后尝试改变连接模式,将MOXA5610设为TCP-client模式,MOXA5210设为TCP-server模式,发现现象依旧。所以moxa5610的端口波特率设置为1200及以下,均会引起通信延迟,最好使用9600bps以上。

网友D:
占楼一层!!备用!!

网友D:
MOXA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在中部某钢铁厂能源管理系统中的应用

项目介绍:钢铁冶金企业能源管理系统(Energy Management System)作为企业信息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能源数据进行采集、加工、分析、处理,使其与生产调度系统密切结合,完成生产与能源的协调管理。EMS对能源设备、能源实绩、能源计划、能源平衡、能源预测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系统设计要求及通讯网络架构: -共分为三个工业级千兆环网网络
-每个千兆环网网络采用汇接交换机与核心层交换机相连
-组网方式采用星型方式连接
能源管理中心核心交换机与汇接中心交换机的连接需采用冗余连接模式,以保证数据传输的稳定。

各个汇接层分环网网络可通过路由与主干网相连,实现各个汇接环网之间的数据共享及通信。

能源收集子站交换机向上就近连入汇接中心交换机,向下连接能源采集点接入设备。

系统配置图:

设计中运用的MOXA产品介绍:

EDS-828

  • 三层交换机,支持静态路由和RIP V1/V2
  • 4个千兆端口,24个快速以太网端口(光纤/RJ45)
  • 支持Gigabit Turbo Ring,RSTP/STP(IEEE802.1W/D),用于以太网冗余
  • 支持QoS,IGMP snooping/GMRP,VLAN,LACP,SNMP V1/V2c/V3,RMON
  • 支持IEEE802.1X和https/SSL,增强网络安全性

EDS-508A

  • 8个10/100BaseT(X)端口
  • 支持Turbo Ring(自愈时间< 20 ms)
  • 支持QoS,IGMP snooping/GMRP,VLAN,LACP,SNMP V1/V2c/V3,RMON
  • 异常状况可以通过用户定制的e-mail进行报警
  • 基于Web的友好管理和配置方式

选择Moxa交换机的原因及优势:

  • EDS-828千兆工业交换机的两个千兆端口可以用于组建千兆冗余环网,其他的千兆端口用于连接核心交换机,建立冗余路径
  • EDS-508A网管型交换机可以连接EDS-828以及其他数据采集设备,确保网络和数据传输的稳定
  • Moxa交换机均支持Turbo Ring,冗余时间小于20ms
  • Moxa交换机无风扇和低功耗的设计有力保证了设备运行可靠、稳定,其MTBF均达20年以上
  • EDS-828和EDS-508A交换机可通过E-mail、Relay、OPC data等三种方式发送故障报警信息,SNMP Trap还可有效捕捉故障点
  • 工程师不但能够采用Web方式管理、配置EDS-510A/518A系列交换机,而且可以通过以SNMP OPC Server软件集成的网络监视软件实时监控网络的每个端口的状态

网友E:
我用moxaC320和交换机,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F:
莫莎好温馨的 M M 名字啊,我很想与她有。。。。。。。经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关于莫莎好温馨的 M M 名字啊,我很想与她有。。。。。。。经历。

楼上看来是很有风度的先生呀!!!

网友F:
楼上彼此彼此,只是工控人见到美女机会太少,听到如此温馨的名字就心中荡漾。。。。。。。。。

网友G:
1;MOXA交换机均支持Turbo Ring,冗余时间小于20MS

2;MXview软件可方便工程师对网络拓扑和设备状态进行查看。

3;MOXA交换机可通过E-mail,Relay,OPC data等方式发送故障报警;

4;MOXA产品无风扇和低功耗的设计保证了设备运行可靠 稳定 其MTBF均达20年以上。

5;工程师不但能够采用WEB方式管理配置EDS系列交换机,而且可以通过SNMP OPC Server软件集成的网络监控软件实时监控网络的每个端口状态。

6;EDS-619模块化千兆工业交换机具有三个千兆端口,其中两个千兆端口用于组建千兆冗余环网,其他的千兆口用于连接汇聚层交换机,建立冗余路径。

7;EDS-508A/505A网管型减缓及可以连接EDS-619以及其他数据采集设备,确保网络和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8;Nport 6650-16 十六个端口设计,适用于集中监控。支持任意波特率,网络断线时可通过缓存暂存串口数据。端口缓存可通过SD插槽扩展。具有网络模块扩展。

网友H:
moxa的产品我们在用,质量的确不错

网友I:
我用MOXA NPort  5232,将485/Modbus 转换成以太UDP/MODBUS,

远程读取现场秤的重量, 真方便。唯一不方便的是,moxa5232不带

外接电源,还要另买12V的直流电源。

网友J:
关于moxa的应用,我接触过,但自己没做过。

1、moxa在奥运水立方艺术灯光景观项目的应用。

      奥运场馆水立方艺术灯光景观项目的网络架构图所示:网络采用双网架构,分为三层。设备层由188台EDS-316-T交换机组成,主要负责连接现场的LED 灯光控制器,控制景观灯的开关和颜色。汇聚层由16台EDS-516A-MM-SC组成,负责连接现场层的EDS-316-T。核心层使用两台EDS- 726模块化交换机组成,负责连接汇聚层的EDS-516A-MM-SC和服务器。

网友J:
2、moxa在上海光源光束线实验室温控系统的解决方案

实验室温控系统描述:

光束线实验室运用大量的光学器件及仪器,恒湿恒温对于实验仪器的稳定工作异常重要。项目组原选择AB 5562高端PLC作为主控单元完成温度采集及连锁控制,但PLC对于模拟量的处理效能不高、转换时间太长,且温度超过伐值时监控中心工作人员无法第一时间获知并采取相应的手工操作,致实验室仪器安全使用存在隐患。

MOXA智能以太网I/O解决方案:

E2262 智能以太网I/O(8TC /8DO)可同时接入8路TC,借助于模块自身的事件反应逻辑即本地逻辑控制功能(Click&GO)完成本地室温或者仪器温度的监测,当温度超过预设值时,本地事件反应逻辑即开工DO输出至PLC,PLC作相关开关动作,同时E2262借助于逢变则报的通讯策略第一时间通过TCP方式主动将告警信息发送至监控中心PC端,示警中心管理人员采取进一步管控措施。

网友K:
Moxa还是不错的,性价比高。也算是全球知名品牌了。

网友L:
这里说一个moxa的产品EDS-728系列、ioLogik E2212在上海地铁远程监视网络中的应用

具体应用介绍

上海地铁是一个综合了地下铁路和地面轻轨两种方式的城市快速交通网络。随着上海市人口的快速增长,2008年4月,上海市公共交通的日出行量达到创纪录的382万人次。鉴于这种情况,有必要采用更加高效实时的安全监控系统来保障公共安全。为此,上海地铁集团决定对现有的监控网络进行升级。该项目中,上海地铁建立一个基于同步以太网I/O的以太网络,并通过这一个网络实现了一套高效的多点监控系统。

系统需求

• 将现有的安全监视系统联网,提高监视效率
• 利用以太网集成监控数据和视频信号
• 为多个控制中心同步提供现场状态信息,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可视化,可集中进行事件记录分析
• 为现有监视系统提供本地报警能力,可实现现场实时通知

Moxa的解决方案

升级后的安全监视系统不仅要能够在意外发生时向本地发送报警信号,还要能够实现上海地铁站级控制中心与中央控制室的信息同步。由于以太局域网的可访问性与快速传输能力,项目采用了基于以太网的设备将原有设备连接到以太网络。

整个监控系统包括3层:中央信息层、车站层和现场层。系统同时还覆盖了一个更大的系统,该系统包括地铁通道、电梯通道、各种控制信号和环境因素、电力控制室等区域的监控。该项目采用Moxa ioLogik E2212主动式以太网I/O模块,将I/O状态信息接入网络,并通过EDS-726千兆模块化交换机构建的以太网,为本地和远程控制中心同时复制I/O信号。ioLogik E2212的本地智能控制功能可以自动发送事件信息,为网络视频传输提供更大的可用带宽,这对于建立一个高效监控网络是不可缺少的。

系统配置

网友M:
MOXA交换机我正在使用,效果还行.

网友N:
关于moxa的应用我这里有一个关于moxa的案例,分享一下:Moxa AWK-3121在江苏沙钢行车无线通讯系统中的应用。

沙钢集团有热卷板坯库、宽厚板项目中间库/成品库、热处理项目成品库等等数十个库区;而每个库区中又使用较多的行车(桥式起重机)对库区内货物进行搬运。因此库区发货房需要与行车操控室进行通讯,如下达作业指令到每个行车的操控室等。

早期的实现方式是通过有线将发货房主机与行车操控室主机建立通讯连接,但由于行车为移动设备,因此对线缆产生很大的磨损从而产生了较高的维护费用。同时线路磨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故经过论证决定采用无线通讯的方式来实现发货房与行车操控室的通讯。

设计系统需求

由于行车具有移动性,因此必须采用无线传输的方式。
库区范围大,且电磁干扰大,无线通讯产品能确保至少500m以上的可靠通讯。
产品必须具备快速漫游切换功能,以确保行车行驶过程中可以及时切换不同AP,确保数据传输可靠性。
产品必须具备可靠的工业等级需求,如宽温等工业认证。

Moxa的具体应用。

此次沙钢的无线通讯系统共涉及炼钢板坯库、热板卷项目成品库、宽厚板项目原料板坯库、宽厚板项目中间库、宽厚板项目成品库、热处理项目原料钢板库、热处理项目成品库等7个库区,均需对库区内的行车进行无线监控。

最终客户采用了Moxa AWK-3121搭建了整个库区的无线通讯系统。首先,把库区内每辆行车操控室内的工控机连接到Moxa AWK-3121上,AWK-3121作为Client端通过馈线将天线外延至行车操控室外。然后,在库区每个垮的中央位置安置一台AWK-3121,设置为AP模式,通过有线将每个垮中央安置的AWK-3121连接到发货房。这样,行车操控室内的AWK-3121可通过无线链路与垮中央的AWK-3121建立连接,从而实现发货房与每辆行车操控室建立实时通讯。

AWK-3121是一款工业等级的无线产品,支持Moxa独有的Turbo Roaming™快速漫游切换技术,能够在50ms内实现指定条件下的AP漫游切换,保证了通讯数据的持续可靠性。除此之外,AWK-3121支持10 KM长距离通讯,减少了库区内AP Sever的安置数量,为客户节省大量的购置成本。AWK-3121独特的工业等级设计也完全符合工业现场的需求。AWK-3121通过诸多工业级认证,如UL/cUL Class I Div. 2,ATEX Class I Zone 2,EN50155,EN50121-1/-4和Directive 72/245/EEC等;其宽温型号还可在-40至75℃的环境中稳定运行。

此项目选择Moxa的AWK-3121主要是从下面角度考虑的。

AWK-3121支持10 KM长距离通讯,减少库区内AP Sever的安置数量,节省成本。
AWK-3121支持Turbo Roaming™快速漫游切换,可在50ms内实现指定条件下的AP漫游切换,保证了行车与发货房的持续通讯。
AWK3121系列工业级的品质,通过诸多工业级认证如C1D2、EN50155等,支持-40至75℃的工作温度,确保在钢厂库区苛刻环境下稳定可靠的工作。
AWK-3121无风扇和低功耗的设计,有力保证了设备运行可靠稳定,其MTBF均达20年以上。

网友O:
用MOXA的EDS-408A/405A系列产品在邢台变电站综合通信系统

工程介绍: 变电站的作用是将长距离传输的高电压降为民用电压(如110000V电压变为380V)。一个电网除了需要各级的变电站,同时还需要一个完备的通讯系统。这个通讯系统主要完成各种数据的传输,如:RTU控制数据,VOIP语音数据,甚至变电站的前端的视频数据。
以太网具有很好的兼容性,能够将各种数据在一个网上传输。 各种类型的数据,或各种协议的数据都可以通过一些成熟的产品转换成TCP/IP协议的数据在以太网上传输。
电力系统作为国家的一个能源系统在国民生计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强壮的网络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那什么样的网络能够承担这么重要的任 务呢?具有冗余功能的工业以太网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

系统描述: 在电力系统中普遍使用RTU来采集各个变电站的现场电力传输信号,如:一次电压,二次电压,电流,以及功率等;并且可以执行SCADA系统发送的控制命令,做现场继电保护的切换。RTU的通讯接口通常来说采用RS-232接口。
RP3000/2000是一种综合协议转换设备,它具有两个RJ-11 RS-232串口和两个RJ-11语音接口。这种装置可以分别将语音与串口数据转换成TCP/IP的数据传输到以太网上。
在这个系统中采用MOXA的具有冗余环网功能EDS-408A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组成了一个冗余通讯环。由于EDS-408A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具有两个单模光纤接口不需要其它光端转接设备就可以直接进行光电信号传输了。
由EDS-408A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和RP3000/200组成的这个光传输网络,完全满足了客户现场RTU数据和语音数据的传输。MOXA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在电力行业中有着更广泛的应用。

整体效益: Moxa Turbo Ring 支持快速冗余功能,能够在小于 300 毫秒的时间内恢复,所以满足了客户对网络稳定性,可靠性的需求。
Moxa 工程师能够通过web配置网络上所有的ED6008,并且ED6008独有的实时数据曲线帮助工程师分析通讯故障。
EDS 408A是一款具有两个单模光纤接口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点对点能够将数据传输至少15公里,满足客户对长距离传输的需要。
EDS 408A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各种报警功能的设计能够帮助工程师诊断各种故障。

网友P:
MOXA嵌入式计算机在无人变电站自动化系统中的运用

项目背景:

       电力变电站需要种类繁多的设备组建输配电系统,电力变电站需要并发地处理多种任务。传统上,需要雇佣工程师来监控设备的性能,但是这种方案成本很高而且不可靠,因为变电站自动化系统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有可能引起某个不确定的故障。有效的变电站自动化系统需要同步管理多种不同的设备之间的通讯。在这种条件下,电力变电站需要迁移到无人值守的,自动监控系统。

项目设计的要求:
平均故障时间要求苛刻(MTBF),增强系统的可靠性
前置通讯计算机用于数据处理和协议转换
建立一个可以处理采用不同协议的多个设备之间数据通讯的平台
机架式安装的嵌入式计算机和以太网交换机易于安装使用
要求110/220 VAC/VDC电源输入
快速的系统反应速度
有效防御现场的强EMI/EMS干扰
内置的多以太网端口用于建立网络冗余,确保系统的可靠和不间断的工作

采用MOXA嵌入式计算机的原因:

无风扇,无硬盘,低功耗设计的嵌入式计算机,为变电站自动化提供可靠方案
提供软件开发的相关工具,易于集成第三方的设备
Moxa 的DA-662嵌入式计算机使用软件提供现成和有效的协议转换,使原有设备不同协议之间的通讯变得容易。
机架式安装方式易于安装和系统管理
很宽的电源输入范围:100 - 240 VAC/VDC
实时Linux平台,系统反应速度快
兼容EMC 4级认证
内置的以太网端口可以提供网络冗余,变电站自动化可以持续的工作
5年质保,确保售后无忧

项目的具体解决方案框架:

使用Moxa 的DA-662嵌入式计算机作为一个输配电管理自动化系统的一部分。这个应用中在远程和本地同时使用DA-662前置控制器。Moxa UC-7408嵌入式计算机业作为这个应用的一部分,用来控制前端的开关装置。另外,DA-662可以分析从远程设备采集来的数据,以提供可靠强大的运算,并保证高效的多功能的控制使用。

项目中用到的MOXA的产品的类别:

DA-662 RISC架构嵌入式计算机
PT-7728 24+4G端口机架式千兆模块化以太网交换机

通过对项目中MOXA产品的运用是我们感觉到MOXA产品在同类产品中的巨大的优势。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支持MOXA的产品。

网友Q:
        以前很多的低端或者小型PLC或者RTU结构一般只提供RS232和RS485,一般都不会提供网口,而很多的项目都需要通过网络传输或者网络组网,这样就要求将控制器的数据接口由串口转换为网口,在近些年的项目实施和调试工程中,遇到很多这样的项目,主要选用摩莎的Nport 5110、Nport 5130、Nport 5150系列转换器,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提供接口方式上面的差别。在调试工程中,配置接口转换模块的工作难度还是有的,有的时候会碰上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下面讲一下MOXA Nport 5150模块配置方法(其它同系列型号类似):

        一.Moxa模块配置
        前提: 设置Moxa模块的电脑和Moxa模块用网线连接。
        1. 设置Moxa模块的静态IP地址

        2. 设置Moxa串口
        步骤如下图2-1所示:

        3. 设置Moxa为实时串口工作模式
        步骤如下图3-1所示
        二.映射Moxa模块为串口
        前提: 需要映射Moxa模块为串口的计算机装了NPort Administrator软件。
        步骤如下图1-1所示:

网友Q:
        在配置模块的时候,需要把计算机IP地址设置跟模块同一个网段,模块默认IP地址为:192.168.127.254。在修改了模块IP地址后,需要把计算机的IP地址同步修改过来。

网友Q:
        曾经碰到的一个最上火的问题:用电脑上备份的早期配置软件对新购买的模块进行配置,怎么配都配不上,怀疑模块有问题,换了几个问题依据。怀疑连线有问题,进行确认是好的,怀疑计算机串口有问题也不存在,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得火大了。最后觉得问题的原因可能是早期的配置软件版本不支持新近生产的模块(型号还是没变),第二天到网上下载一个最新版本的配置软件很快就搞定。

网友Q:
        还有一次遇到的问题:RTU安装在室外,离得比较远,大概有几百米吧,接口转换模块放置在室内通信网络机柜,RTU通过RS485与MOXA通信转换模块Nport 5150连接,端口参数设置得比较高(波特率好像是115200),设置都没有问题,可就是测试的时候连不上RTU,转换模块上面的指示灯闪烁正常,怀疑接线、怀疑模块故障等等,折腾了好一阵,就是问题没解决。

        最后试着把波特率设置降下来,设置成19200,一测试,正常了。

网友F:
还挺复杂的,英文界面。。。。。。。。。。

楼主:
一等奖:1人

ganhong008        利利 (原创,根据自己实际使用经历,符合题意)

二等奖:5人

rzrwapu              马甲6号    (原创,根据自己实际使用经历,介绍MOXA产品配置方法,非常好,考虑到轮流做庄的原则,本次屈居二等奖)

bcbplc               尐お槑孨/叶(原创,根据自己实际使用经历,但略显简单)

以下非原创,跟题意不符,结合考虑到二等奖轮流做庄原则,评定如下:

the_wise            最后回复
hjcan                    hjcan
MadforG              MadforG

网友R:
支持楼主的英明决策!

网友I(2011-05-06):
我也二等奖,呵呵,天上掉下个馅饼,饿了,先吃吧。

谢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