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三个步进电机

楼主(2011-03-15):
大家好,我有三个步进电机,需要一个PLC输出三路脉冲,问一下哪个品牌的PLC具有这个功能,不需要运动控制型的.预算1000元以内,再带6个输出点,3个输入点就可以了

网友A:
预算1000元之内,3轴,估计只能用国产的了

网友B:
三菱小的机型应该可以

网友C:
我朋友自己开发的,四轴,50k脉冲输出,可完全满足你的需要,大约200元。

网友D:
200元 够便宜的

网友E:
了解需求,完全没问题,我们有成熟类似应用,但是要1200左右,可以打电话,13811137330

网友F:
台湾品牌 1000左右 可以控制四轴步进电机 或伺服电机 内含专用步进控制指令使用方便 13714271039 QQ :644069087

网友G(2011-04-15):
尊敬的客户,您好!广州市徐李工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如:中央空调、智能供水等)节能改造、恒压供水系统、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喷油漆、喷粉线体设计、制造、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3610343610
电话/传真:020-32959116
QQ:1062932363、1071387299
Email:xulitechnology@163.com
http://xulitechnology.cn.Toocle.com
地址:广东省广州增城市中新镇风光路荔枝山庄E3室
邮政编码:511365

网友H:
你脉冲频率要求多少啊?

有很多,台达,永宏都可以的

网友I(2011-05-16):
以前看过艾默生的PLC,好像可以同时输出6组脉冲。千元以内的话,可以考虑松下的FPX-L。我不是做销售的。

网友J(2011-10-11):
有三个步进电机,需要一个PLC输出三路脉冲,松下的PLC 用哪一种?不要联动,15000Hz

网友K:
用松下FP-XC14T的,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关于以前看过艾默生的PLC,好像可以同时输出6组脉冲。千元以内的话,可以考虑松下的FPX-L。我不是做销售的。

“我不是做销售的”这话有点多此一举吧?

网友M:
松下FP0R的就可以了。外观规格同FP0的,可以带4轴。价格也在预算之内

网友N:
用 国产PLC,你伺服电机是否需要联动,假如不需要可以用通讯的功能解决,我曾经拿一款只有两路脉冲的PLC控制6台东元伺服电机,QQ464531278   15865265737

网友O:
人家说的是步进电机啦,现在步进带通讯少吧,我还没见过

目前有些小PLC主机就自带4路脉冲,据我知道台湾丰炜的 主机自带4路 ,2路200K 2路20k 且具备定速定位专用指令;

其最小点数的,肯定低于1000

天津罗升有卖的022-23556000

网友P(2011-11-23):
矩形科技N80PLC,具有4路高速脉冲输出,可以达200K以上。N80M32DR-AC/S,16DI,16DO(含四路脉冲和方向)。指数或S型加速方式,可使步进电机高速运行。

网友Q:
强烈向大家推荐一个好网站,[我要自学网],教程由在校老师录制,,有办公类、平 面设计类,室内设计类,机械设计类教程.....让你足不出门,都可以体现学校的专业教育!

网友R:
国外的都贵,而且一般控制的轴数都不多,三菱的小型 机只有两轴,松下和欧姆龙的有四轴的。其实最便宜的是信捷的和台达的,信捷有五轴的都有。艾默生的听说有6轴的,但应该超过1000块

网友(2018-04-14):
很厉害啊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