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威纶HMI。MT8104I中

楼主(2011-03-15):
在威纶HMI。MT8104I中 如何建立一个元件在输入密码后才能进入另一个操作画面呢?

网友A:
用功能键做一个按钮,给这个按钮设置安全等级,用它切换进入你指定的那个操作画面。只有输入密码正确后才能进入你指定的操作画面。

楼主:
还是不知道怎么做这个密码输入,在请教

楼主:
      我要在《输送机异常调整》这个功能键,建立一个密码输入才能进入点动画面

网友A:
上图作为参考。
《输送机异常调整》这个功能键不是用来直接切换至“点动画面”的,而是用来切换至“用户登录”画面的。这个“用户登录”画面上面有输入用户的代号和密码(系统参数中设置的),以及你所期望的“点动画面”功能键(给它设安全等级)。只要用户的代号和密码输入正确才能成功操作这个“点动画面”功能键。

网友B:
设置使用者限制之后,在按键旁边放个用户和密码输入窗口,只有输入相应权限的用户和密码之后才能进入; 或者建个建个用户密码转换窗口,输入正确之后直接进入所要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