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TCPIP的TCP工作模式选择

楼主(2011-03-15):
2010-12-22 作者:上海卓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来源:zlmcu
  本文介绍在串口转TCP/IP中如何使用各种TCP工作模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如何进行灵活选择TCP客户端、TCP服务器、UDP、UDP组播。
1.TCP&UDP工作模式
  TCP/IP是网际互联的基本协议,TCP/IP实际涉及网络协议的两层:网络层和传输层。IP属于网络层,而TCP属于传输层,实际上TCP/IP协议还有另外部分协议即UDP协议,UDP协议和TCP协议共同组成了TCP/IP协议的传输层。而TCP协议有具有客户端和服务端两种工作模式。在RS232/RS485联网模块应用中,主要在UDP、TCP客户端、TCP服务器3种模式之间进行选择。如图1所示。
1.1 TCP和UDP的区别和比较

图1.TCP&UDP各种工作模式演示
   TCP(Transm

ission Control Protocol)是可靠连接协议。我们可以用打电话来类比TCP协议。使用TCP协议进行数据传输,首先需要建立连接;就如在通电话前需要先拨通电话一样。TCP是可靠传输的,即你传输的数据有误或者丢失,则会自动重新传输以保证数据正确;这正如打电话的时候,如果信号不好,收方会说:“听不清,请再说一遍。”
  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是报文传输协议。我们可以用手机短信来类比UDP协议。使用UDP协议,你无需先征得对方的同意(无需先建立连接),可以随时发送。但是UDP协议是不可靠传输的,你发送出去的数据不能够保证正确地被对方收到;
  所谓“正确接收”,它包括3方面的内容:1.丢失问题:数据丢失后可以重传。2.误码问题:数据内容错误能被检测并重新发送。3.顺序问题:UDP无法保证数据的顺序,例如在发送长文字的短信的时候,有可能后半部分短信内容先收到,然后再收到前半部分短信内容。这给接收者较大的迷惑,TCP协议没有这个问题。
UDP协议的也有自身优点。1.简单性、方便性,UDP协议非常类似串口通信,因为串口发送数据本身基于非连接(报文)的。此时在串口转以太网的时候,使用UDP协议符合原来的思维。2.UDP协议具有广播、组播功能,可以实现一对多通信。

表1. TCP与UDP的区别
TCP UDP
需要连接 是 否
占用线路 是 否
可靠传输 是 否
简单易用 否 是
支持广播 否 是
1.2 TCP客户端和TCP服务器的区别
  在选择TCP进行通信的时候,通信的双方,必须一方为TCP客户端(TCP Client),一方为TCP服务器(TCP Server)。以打电话来类比,打电话的人是TCP客户端,接电话的一方为TCP服务器。TCP/IP协议中的IP地址类似电话号码,而TCP/IP中的端口号类似电话分机号。客户端(拨电话者),首先需要知道对方的IP地址和端口(电话号码和分机号),先连接上TCP服务器端(接听者的电话摘机),才能进行数据传输(通话)。和一般电话不同,在这里TCP服务器可以同时接入多个TCP客户端,就如有多路线路的电话,不会因为一路电话在接通中而不能接入其它电话。
  在ZLSN联网模块的RS232转网络中,TCP的长连接和短连接。TCP长连接就是连接建立后不断开,直到断电。TCP短连接是指需要通信的时候建立连接,通信完毕后立即关闭连接。
2.工作模式的选择
2.1 TCP和UDP的选择
  TCP协议有很多优点,这里只介绍何时使用UDP协议。
1.节省上位机的线路资源。在ZLSN模块的串口转以太网应用中,如果选择TCP协议,且为TCP客户端的话,那么TCP连接是在模块上电之后就开始连接的,属于“长连接”。这就使得TCP协议一直占用一条通信线路(一个socket接口),如果联网模块个数很多(例如上万个),那么用TCP协议占用较多资源。
2.简化上位机编程的复杂性。基于UDP的socket编程相对于TCP要简单些。
3.需要广播或者组播的应用。
2.2 客户端和服务器的选择
1. 一个监控中心还是多个监控中心。
  一个监控中心:在单个监控中心的集中监控系统中,分散在各个采集点的ZLSN模块将采集数据传送到中心计算机,此时最好采用ZLSN模块为TCP客户端的方式,因为此时每个模块只要设置一个目的IP(中心计算机的IP地址)即可。当然也可以采用中心为客户端、模块为服务端方式,但是此时中心必须记住每个模块的IP地址,不利于系统的延展性和配置的灵活性。
  多个监控中心:现在有多个中心计算机需要监控联网模块,由于TCP客户端模块只能连接一个中心,所以多个中心无法监控一个模块(除非或者采用卓岚的“硬件TCP/IP协议栈”功能,让模块可以根据需要连接到不同的中心)。此时应该采用模块为客户端的方式。
2.知道对方IP地址。如果通信的AB双方中如果有一方A不知道对方B的IP地址,那么A必须作为客户端。这是因为A不知道B的IP地址,也无法进行连接操作。在ZLSN联网模块大量应用的网络中,ZLSN联网模块的IP地址通过动态获取,所以中心并不知道所有模块的IP地址,所以此时模块应该作为客户端。
3.主从关系。在主从关系的通信模式中,主机总是先发送数据,从机给出应答。在TCP短连接应用中,主机应该采用客户端。这是因为短连接采用有数据发送的时候建立TCP连接的方式,只有主机才知道何时需要发送那个数据合适需要建立连接,所以主机为客户端。
2.3 TCP短连接和TCP长连接的选择
  TCP短连接由于占用的TCP线路资源少,一般效率优于长连接。但是以下情况下采用长连接:通信的双方没有主从关系。任何一方都有首先发送数据的可能,所以要保持TCP连接一直保持。选择长连接的时候需要注意,在连接建立到当前,中间网线是否有断开,需要时时检测连接的可用性,短连接无该问题,使用较为方便。
  更加详细的内容参考:http://www.zlmcu.com/products_serial_server.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