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相交流电路通过可控硅调压控制电加热管发热功率!

楼主(2011-03-15):
加热设备通过6根3KW的电加热管加热,每2根加热管并联为一组,共三组,接入交流三相380V电路中,现需要可控硅控制加热管的发热功率,那么可控硅的控制极怎么控制?

1、到达或低于设定温度,通断控制(切断电源、接通电源)?

2、高于设定温度,可控硅控制加热管的两端电压为某一电压(保温),低于设定温度,可控硅控制加热管的两端电压为某一电压(加热)?

3、通过PID计算方法控制可控硅的控制极?

网友A:
3、通过PID计算方法控制可控硅的控制极?

这个是常用的模式

楼主:
回一楼,是的;那么能发张图给我吗,包含:PID温度智能调节仪

网友B:
那么可控硅的控制极怎么控制-------有专门的可控硅调功器或可控硅可调整流器,它们输出的信号就是原来控制可控硅门极的触发信号。有时候也在调功器或整流器输出环节后加一个PWM模块,此模块输出再接可控硅的门极触发。

1、到达或低于设定温度,通断控制(切断电源、接通电源)?-------这个调功器自动实现,不过你想要将温度反馈进一个温控器控制,有温控器控制(最好是PID输出形式的)

2、高于设定温度,可控硅控制加热管的两端电压为某一电压(保温),低于设定温度,可控硅控制加热管的两端电压为某一电压(加热)--------这个温控器就可以实现

3、通过PID计算方法控制可控硅的控制极--------有了控制器就不用管这个了,温控器自动实现

网友C:
直接买个智能表(调压型)+调压模块,简单快捷。PID通过AT计算自动产生。

楼主:
回楼上,根据我发的帖,可否推荐智能表(调压型)+调压模块或者温控器的型号。

上次洽谈一台加热设备,原使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可以分别关断某组加热管,就是到设定温度了关掉一组或者两组加热管,这样保证温度平稳,我觉得这样不好,就跟设备厂家提出要使用可控硅控制,设备厂家要多加一万元,我觉得多加的部分不值一万。

网友C:
对:凡心无痕 关于

回楼上,根据我发的帖,可否推荐智能表(调压型)+调压模块或者温控器的型号。

上次洽谈一台加热设备,原使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可以分别关断某组加热管,就是到设定温度了关掉一组或者两组加热管,这样保证温度平稳,我觉得这样不好,就跟设备厂家提出要使用可控硅控制,设备厂家要多加一万元,我觉得多加的部分不值一万。

内容的回复:

请跟无锡市固特技术有限公司联系,或登陆该公司网站咨询。

网友C:
对:凡心无痕 关于

回楼上,根据我发的帖,可否推荐智能表(调压型)+调压模块或者温控器的型号。

上次洽谈一台加热设备,原使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可以分别关断某组加热管,就是到设定温度了关掉一组或者两组加热管,这样保证温度平稳,我觉得这样不好,就跟设备厂家提出要使用可控硅控制,设备厂家要多加一万元,我觉得多加的部分不值一万。

内容的回复:

根据欧姆定律:需加粗调压继电器到负载间连线。

网友D:
直接用PLC 控制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智能表(调压型)+调压模块,简单快捷。PID通过AT计算自动产生。

这种仪表很多的,买一只就行。

网友E:
厦门宇光的一款仪表就行,1千块左右。

网友F:
温控仪的PID全部控制。

楼主:
原来有此功能的表我们仓库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