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接近开关怎么接啊?、

楼主(2011-03-15):
我现在刚入这一行!老板就让我自己独立做项目!!有压力啊!!

这是个机器改造的项目!他有几个感应开关。是两线制,他原来是接在中间继电器上的,用它来控制电磁阀,我不知道它的电压是多少,但应该是220的!我现在想用PLC控制,感应开关是输入端。怎么接啊??

网友A:
plc控制应该是24Vdc。二线制感应开关无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plc控制应该是24Vdc。二线制感应开关无输入端。

那我想用这个感应开关,怎么做plc的输入信号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B:
用交流220v输入模块是可以的

网友C:
  有一种磁性两线接近开关,是DC24V. AC220V通用的。

网友D:
是不是和接一般的按钮开关一样。

网友E:
一般是通过如GS8012-EX安全栅后,两进两出就OK了。我们有用过!

网友F:
查下感应开关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用交流220v输入模块是可以的

哦!没用过那种模块的!而且他是老机床改造,我选用的plc的国产汇川的!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对:ACS550 关于

一般是通过如GS8012-EX安全栅后,两进两出就OK了。我们有用过!

内容的回复:

GS8012-EX安全栅?是什么样子的!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我没有用过的!

楼主:
对:linjh86 关于

查下感应开关的资料啊

我查过了!那个老机床上面的是220v交流接近开关,我是想用它做输入端!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我自己也查过一些!我想用交流继电器中转一下,接近开关一端接N,另一端接继电器的线圈13端,继电器的14端接L,而继电器的5,9端分别接plc的com和x端,这样是不是可以啊,而且我用的汇川PLC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它和三菱的编程是一样的,我想问一下,s/s端与24v端短接,那0v是不是相当于三菱的COM了啊?

网友G:
不用220V电源,直接用PLC上的24V电源就可以啦

SS接24V, 接近开关一端接COM端,另一端接输入X端子

输出直接用PLC输出继电器驱动电磁阀就可以啦,如果电磁阀功率大的话需要用一级中间继电器驱动

网友H:
你说的可能里面是干簧管吧

QQ群:32147758 专业电工群,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 共同学习

网友I:
这完全的用中间继电器做电压转换嘛!!很基本的东西撒,而且很好的实现了电气隔离!

网友J:
你说的是那种无源触点接近开关吧?里面什么也没有与上磁性物质就接通。我们这经常用价钱非常便宜

网友K:
这是个机器改造的项目!他有几个感应开关。是两线制,他原来是接在中间继电器上的,用它来控制电磁阀,我不知道它的电压是多少,但应该是220的!我现在想用PLC控制,感应开关是输入端。怎么接啊??

中间继电器常开进PLC输入即可,

网友L:
可能就是一个常开点吧,一边接24V,一边接公用点就行了

网友M:
若用S7-200的话正接电源L负进PLC输入点。仅供参考

网友N:
三菱的FX系列PLC 选DC24V的,两线开关,棕色接X端,蓝色接COM端

西门子S7-200的PLC NPN的话要反过来接

德系PLC的和日系区别就是这样,

网友O:
有人做电工吗?工资3000以上。15059557034

网友P:
是什么厂要电工,工资能不能出到5000

网友Q(2011-04-26):
引用 网友I:
这完全的用中间继电器做电压转换嘛!!很基本的东西撒,而且很好的实现了电气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