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二十九期-动力电源配置总接触器好还是不配置好??

楼主(2011-03-15):
题目:在控制柜或MMC柜等柜体中,是配置一个总接触器好还是不配置好?有什么规范标准或要求吗?

要求:根据实际应用及规范要求来分析,原创最多、论述最精彩者获一等奖

结合自己的理解来叙述,原创最多、最精彩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3月27日评奖。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在低压电气中配置总接触器可以与急停逻辑配合使用,电气控制安全性较好,比如桥式起重机电气控制、数控机床的伺服总电源上电控制就是这样的,但也不是所有设备都需要这样做

网友B:
这样的设计都是在易发生突然危险、必须紧急停电的设备上采用,如吊车。一般的设备没必要这么做,加了也没啥,多花点钱,多费点电,多一点安全。

网友C:
配电柜中多配置一个总接触器,成本增加很多,但是安全性会提高一个档次。配置总接触器时要确保控接触器有灭弧功能。我公司在落地式变频器控制柜中都增加了总接触器,使控制电路万无一失。

网友D:
很遗憾,还没有在动力电源柜内见过总接触器。

为啥要考虑配置总接触器,是为了便于控制?有必要总控制吗,通常总接触器动作,为啥不让总断路器动作呢?

接触器动作次数寿命远高于断路器,如果不是那种频繁动作的场合,完全没有必要增加总接触器,无谓增加成本。

网友E:
很久以前我也曾经考虑了楼主所说的这件事。

但是没有行得通。

1:增加了成本;

2:增加了故障点;

3:增加了检修部位;

4:感觉到没必要增加总接触器,只要单独控制做到位了,安全系数也是一样高的;

5:如果做不好还可能增加麻烦,占用配电柜的一个较大的空间,坏了之后领导还要说个一二三。

网友F:
不能一概而论。

一、对于危险性较大的设备的控制,必须加。象前面几位老师所说,象吊车类。一般用急停按钮和出现危害人身和设备安全的故障时,停掉总按触器。

二、但在一般场合,不建议用。因为,停电有总断路器,没必要用接触器。而总接触器需要断开总电流,所以容量大,成本高,体积也大,对制造成本,维修成本加大很多。

三、但在开始一个工程和柜子的设计时,一定要想到这个问题。有些具体的项目,对安全保护要求高的,这可能是一个最直接,也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个保护措施。

具体例子:一个自动化设备,只有两个人操作。此设备有一个大的旋转模具,有几吨重,操作人员无法看到模具周围各方面的情况。但在极端情况下,生产中可能出现生产产品异常(如果产品废了,损失很大),在产品异常情况下,还可能造成模具的脱落。这种情况其它工序的人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在周围安装了四个急停开关,当有故障时,急停可以停掉这个柜子的总接触器。然后再反映到总控制柜中,停止相应的设备。而这个控制柜控制的功率只有不到二十KW,所以我们装了总接触器。

网友G:
支持楼上的说法,补充两点:

一、配置一个总接触器,能够保证操作人员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下迅速切除正在发生故障的设备的电源。例如:一个电控柜可控制十几台电动机,而当某台出现堵转等严重的故障时,如果没有总接触器,操作人员情急之下要在十几个停止按钮当中找到故障设备按钮按下,快的话要几秒钟,慢的十几秒甚至按错按钮;而有总接触器一秒就可以完成。往往就是慢几秒,电动机绕组已经烧坏甚至连累了分接触器、断路器;再假如当时分接触器因大电流粘死,分停止按钮已没用,这时如果打开柜门关断路器对操作人员是及其危险的,如果有总接触器问题就简单了。尽管这种情况发生的机率很少,但也不排除可能性。

二、针对自动化监控,方便操作人员远程应急停机操作。现在生产设备一个流程往往牵设着几台甚至几十台电动机,假如每台电动机的控制按钮都装到监控室:1、乱;2、浪费、3、维护困难;配置一个总接触器就可以达到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目的。

网友H:
如果只是作为配电设备我认为还不如直接控制断路器

网友I:
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在起重机上如果需要急停的话,可以采用带控制线圈的断路器,没必要非要用一个大的接触器来保护电路,它的功能完全可以用断路器来代替。而断路器具有的手动开断电路,过流保护,短路保护的功能它又没有。我们可以在配电回路中,给每一个小的接触器来实现各个机构的联动和联锁。当然,如果不考虑成本,多一份安全更好。

网友A:
我局的其实加一个接触器,也不一定增加多少成本,主要是有些情况的特殊需要

网友E:
静观其变,看看各位的精彩之处了。

网友E:
继续5楼我的所说;

6:如果考虑设置缺项保护还是比较理想的最近选择,如果外网供电质量不好的情况想,那作为缺相保护是最佳方案了。就回到楼主所说的主题了。

网友J:
个人觉得还是不加为好。

网友K:
,不好,这样增加了维护的工作量,而且不可靠

网友L:
从安全角度考虑,最好配置上。有些设备规定必须配置的必须要。

节约成本不能建立在牺牲安全上面,一切以安全角度出发!

网友M:
我觉的完全没有必要配置总接触器,用总断路器即可,本人一向喜欢用施耐德的断路器,至于发生急停时,直接按急停按钮,切断所有弱电线圈,所有接触器触点断电。

网友N:
在无人值守的加热设备中,国外的都有总接触器,比如我单位的热熔胶施胶系统就是这样。它的作用就是在正常的温控系统失灵后,温度上升到极限时由总温控开关动作断开总接触器从而断开总电源,避免意外事故发生。

网友O:
应该不用,至于安全方面可在断路器上做文章,使用带电操机构的断路器,这样也可以达到安全性的要求。

楼主:
50MP获得者:科育电子                         老小伙
10MP获得者:maomian                        maomian
                          yanwen0227                   yanwen0227
                          ye_w                                 ye_w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30积分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lcx_jia                            李存绪
                             惊涛骇浪                        jintao
                            1981wu                          1981wu
                             lyc19730508                 Smile
                            qingriwanxia                  qingriwanxia
                            zhaixinchun                    zhai3721

网友P:
我觉的完全没有必要配置总接触器,用总断路器即可,再说接触器只是一个没有保护的电气元件,使用接触器还得配其他的保护元件,使得动作时间更长,而总接触器需要断开总电流,所以容量大,发热量大,成本高,体积也大,对制造成本,维修成本加大很多,总断路器都有失压、过载和短路保护的。

但是在某些场合必须配备的如天车、吊车等有利于整系统急停,对设备和安全是很有保障的。

网友Q:
根据自己的设备需要,我们的推焦车就有总接触器,感觉很好在它下面有好几台接触器,一但某一台接触器操作回路不好使,就直接把坏的接触器推上用总接触器控制把车退回来再修理,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