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三十期-电源总开关的安装和操作位置怎么设计好?

楼主(2011-03-15):
本期题目:

在控制柜或MMC柜等柜体中,电源总空开是设计在柜内直接开门操作,还是设计一个延长手柄在柜门操作,还是直接装在柜侧面漏出手柄直接操作好呢?
比较几种安装方式的特点和优缺点,可以从标准规范、成本和安装适用程度等方面进行讨论。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4月3日评奖。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三者方式都有的,进口设备好像都是用一个延长操作杆延伸到柜门外的手柄卡槽内,除了更美观些,同时也可以在设备操作更方便,从外测开、闭总电源不必开柜门锁。在有意外需要断开总电源时也更直接快速,不必现找钥匙开门。而且操作时与开关之间也隔开有一定的安全距离了,这些都是相对于直接开门在柜内操作总开关电源的好处。在柜外测开口露出开关手柄也有这样做的(多是国内制造商),这样肯定破坏电气柜整体美观性,而且空开就要挂在柜体侧面或柜门上,而一般电气柜这些部位没有背板到呢个方便挂装开关,在柜侧钢板都是单层的,无论是打孔、焊杆都可能破换整体性和美观性,而且也不太安全。成本上当然是柜内安装开关最低,至于柜侧或门上开槽安装多数情况下是次之,加延长操作杆和手柄最贵了,但有时候后者剩下的一段电缆如果是较大截面积,也可能能够省出个手柄钱,前者操作仍然稍显麻烦些,安全线也稍差些。

网友B:
我认为控制柜电源总空开在柜面通过电动机构或者延长手柄操作比较好,这样开、断总电源不必打开柜门,方便安全;直接装在柜侧面漏出手柄直接操作,这样不够规范,而且破坏柜体整体美观及防尘效果;直接安装在柜内开门操作麻烦,不安全,而且会造成操作人员为了省事,直接按柜面急停按钮代替关断总电源开关(我们公司94年老美进口设备就是种情况)

网友C:
传统的设计都是以上的几种,都一样。我从不做那样的设计。任何电气控制柜,我都在柜门安装一个旋转开关,控制内部控制电源的通断,设计电路保证在内部电源切断的情况下,柜内没有任何电器通过电流,包括指示灯。所以停止操作不必拉下电源开关,既没有触电危险,也没有火灾隐患。

这样的设计做了20多年了,我认为还行。

开关不允许频繁操作,受电寿命和机械寿命的制约,所以还是不操作的好,如果希望经常更换开关,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D:
直接开门操作、延长手柄在柜门操作、直接装在柜侧面漏出手柄操作三种方式是各有千秋。另外还有其它开关形式。总之:安全第一,性能第二。

网友E:
电源总空开设计在柜内直接开门操作,安全性较好。封闭性好适用于现场环境较差,粉尘严重的场合。外观美观。按装方便;操纵不变,不适应与控制高压操作 。
延长手柄在柜门操作,适用于控制高压操作。在配电室用得较多。安全靠。较规范。美观。不太适用于现场。特别是人员较多的地方。必须有其他的保护措施。

在柜侧面漏出手柄直接操作好呢? 适用于控制高压操作。在配电室用得较多。安全靠。较规范,不美观。不适用于现场。密封性不好。在现场使用不安全。安装铰费事。

网友F:
电源总空开的设计安装应该和控制对象有关:

      总空开放在柜内,一般都有锁扣着,可以防止误操作,主要应该是保证生产工艺的安全;用在过程控制的场合,比如炼钢厂...

        设计一个延长手柄在柜门的一般要断电才能开门,主要防止误带电维修检测,保护维修人员,而且在紧急情况下操作也方便;用在运动控制的场合,比如机床

       直接装在柜侧面漏出手柄直接操作的,一则为了操作方便,而且美观,用在一般的自动花设备...

网友G:
题目中所说的这三种方式我只见过两种,开关原件放在柜内及在断路器上增加延长手柄,在柜门上操作。直接在侧面开孔的还真没见过,想不到在侧面直接开孔操作是什么样子的。

从成本上来说,空开在柜内《侧面开孔《在柜门上增加旋钮。从安全性来说则正好反过来。

印象里我们在香港的项目上,业主要求过柜门上加旋钮控制整个柜体的电流通断,如果柜内的元器件还带电的话,就不能将柜门打开。这样无疑增加了检修操作时的安全性,防止人员触电。我刚才查阅了香港机电工程署颁布的《电力线路规例工作守则》,里面也没有对此项的硬性规定。那么这种方式的优点就是安全,操作方便,缺点就是成本比较高,当时我记得增加了施耐德的伸长手柄,四个柜子要了我们一万块钱。

一般国内的项目都是将开关放在柜子内部。这样也是有一定考虑的,如果靠近柜子的人没有钥匙,则不能够打开柜门,也不会对设备进行误操作。优点就是可以防止非专业人员对柜子的操作,另外成本比较低。缺点是在进行断开电路的操作的时候,有很多带电的设备和人容易接触到,会引起人员的触电。而且一旦发生什么爆炸事故,则让人进入很危险的环境中。

至于在侧面开孔出断路器,我想首先会降低柜体的防护等级,从这点上来说比前面的两种都差。成本来说和柜内操作基本持平,只是在侧面开孔的人工费和新增加的断路器安装板的费用。可以给操作带来一定的便利性,但是较柜门上安装差一点。

网友H:
原则上都行,(1)成本低,安全系数低,操作较方便;(2)成本高,安全系数高,操作较麻烦;(3)成本较高,安全系数较高,操作方便。取性价比最高,最安全的,我·选(2).

网友I:
      1.目前使用最普遍也是最传统的即电源总空开设计在柜内直接开门操作:安装简单、成本低但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分合闸时有触电或电弧烧伤的危险;对非电工的岗位操作人员可操作性不强。

      2.电源总空开设计一个延长手柄在柜门操作:安装相比 1 要复杂些,成本也相对高些;但是操作安全性则提高了很多;只是对电工检查维修时,开门时没有那么简便,也占一些柜外空间。

      3.电源总空开直接装在柜侧面漏出手柄直接操作:安装和成本与 2 差不多,操作安全性也是很高;如果侧门是活动的,对电工检查维修并没有带来什么不便;占柜内正向平面小;意识分明。

      假如 3 比 1 价格高的幅度不是很大,我认为 3 (电源总空开直接装在柜侧面漏出手柄直接操作)比较好。

网友J:
进口设备电器柜一般是在左侧板装有总电源开关,在柜内装有一个二级电源开关

网友K:
学无止境!!!!!!!!!!!

网友L:
我觉得加延长手柄好,延长手柄在柜门操作比柜侧面漏出手柄直接操作更安全一些,接线更安装方便,还有前者美观,易见。

网友M:
相比来说延长手柄在柜子外面好些。首先从安全角度避免因不小心出点的可能性:第二从方便操作角度说,当有紧急情况不用开柜子直接在外面操作,节约时间。有时柜子在外面出于安全要锁门,这样在紧急情况就能不开门就断电。

楼主:
50MP获得者: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10MP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lcx_jia                                   李存绪
                          AQD008                               AQD008
                          maomian                             maomian
                         welfare87                             welfare87
 30积分获得者:hh_clei                               陈石头
                             惊涛骇浪                            jingtao
                             yuanzhiguang1357         yuanzhiguang1357
                            liuliuguanjun                    liuliuguanjun
                            Lishijie_01                        小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