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一次线方向装反会有啥结果

楼主(2011-03-15):
请问各位,电流互感器一次线方向装反会出现啥结果?二次线的进出端接反会出现啥结果?

网友A:
应该反转吧。

网友B:
二次侧电流反相

网友C:
二次线也反着接,就没问题了!!

网友D:
把K1K2的线调换一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E:
如果不是计量和用于功率因数控制,就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