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威纶HMI。MT8104I中 如何建立这个密码

楼主(2011-03-15):
我要在《输送机异常调整》这个功能键,建立一个密码输入才能进入点动画面

网友A:
鄙人可以表述下个人想法:

您可以将输送机异常调整的功能键中采用切换到密码窗口,在密码窗口中增加一个功能键,功能键中的“安全”采用密码保护。当输入密码正确后显示功能键,并且次功能键是切换到电动画面的。

这样就相当于您的建立密码输入进入电动画面了

网友B:
设置使用者限制之后,在按键旁边放个用户和密码输入窗口,只有输入相应权限的用户和密码之后才能进入; 或者建个用户密码转换窗口,输入正确之后直接进入所要页面

网友C:
用功能键,切换画面,选择密码,这样就可以了

技术交流:QQ :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