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电路是啥故障

楼主(2011-03-15):
电机是星三角启动,按隹停止开关,电机停,但一放手就又直接运转了,没经过启动。但按住停止开关不放,过一两分钟放开的话,电机又可以停止。一直找不到原因啊

网友A:
接触器未跳开?

网友B:
接触器的弹簧失效了吧

网友C: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接线的问题.按住停止开关不放,应该是时间继电器的作用.

网友D:
肯定是电路的接线错了

网友E:
如果是维修就是接触器未跳开,新的就应该是电路接线滴问题啦。不知对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维修就是接触器未跳开,新的就应该是电路接线滴问题啦。不知对吗?

同意

网友A:
楼主应当检查出故障了吧;

该种情况下的接触器不跳开,也许是其铁心粘接;若是一直不能断开,可能为机械卡死。

可根据具体电路分析,或检查、调整、更换有关器件。

网友G:
把你的接触器的铁芯检查一下

网友G:
铁芯品质不好。消磁短路环是否断开

网友H:
接触器铁心粘住了,不释放。

网友I:
100%是接触器未跳开

网友J:
接触器铁芯脏乱有油污

网友K:
星三角有很多种接法,只能是具体电路具体分析,就我看到过的星三角接法就有三种,故障情况只能是具体电路具体分析才对!刚进厂学徒的时候师傅就和我讲过,没有到现场不能盲目的推断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他还举例;点动控制是最简单的了吧,但是故障点就有好几个地方,包括每个接线头都有可能是一个故障点!!!

楼主:
电路应该不会有错,两年多了一直在用,最近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L:
对着电路图一步步的找就成了,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未跳开?

网友N:
照楼主的说法两年多都没事,应该是接触器的问题了,个人感觉是接触器没断开。

网友O:
你的电路是否有电机停车电力制动电路?

网友P(2011-09-19):
“一直找不到原因啊” 这是关键所在。相关控制线连电,怎么连的,可能五花八门不尽相同了。

网友Q:
个人觉得也是接触器有问题 楼主再耐心查查 查故障的时候最不能着急了

www.kang-zhuo.com

网友R:
线接错了 我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 唉

网友S(2012-02-23):
接触器有脏污。失电没有立即断开。造成不停车。打开清理就能解决。【前提是、先断电。安全】﹗

网友T(2013-07-03):
那就是延迟断开的现象了,是不是控制电路内有延迟功能?

网友U(2013-09-28):
如果是维修就是接触器未跳开,新的就应该是电路接线滴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