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的问题

楼主(2011-03-15):
请问各位前辈s7-200里面VW存储器能够断电保持吗?我想做一个倒计时的程序,每1分钟VW值减一,弄了半天就是实现不了,请前辈们指教了,最好能给出梯形图。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断电保持啊,他有断电保持的区域的。

网友B:
求助s7-200的问题  ,//       这个谈不上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可以断电保持啊,他有断电保持的区域的。

你是说的在系统块设置吧,我设置了一下可是不能保持,只要条件一结束又归零了

网友C:
S7-200所有存储区中,只有V、M、定时器电流和计数器电流存储区能被组态为保持存储区。

列举几个它的数据保持方式:
1  CPU有内置超级电容,断电时间不太长时,可以为数据和时钟的保持提供电源缓冲
2  可以在CPU上附加电池卡,与内置电容配合,长期为时钟和数据保持提供电源
3  设置系统块,在CPU断电时自动保存M区中的14个字节数据(推荐使用这个)

其他的上网百度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可以断电保持啊,他有断电保持的区域的。在系统块中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E:
买一块电池,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F:
没明白你的意思,断电保持
系统块——断电数据保持 就可以

网友G:
你最好把程序贴出来,看看是否有别的地方把它清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