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变频器故障排排除检测

楼主(2011-03-15):
一、静态测试

1 测试整流电路

将万用表调到电阻 X10 档,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 P 端和 N 端。红表棒接到 P 黑表棒分别依到 R S T 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 P 端,红表棒依次接到 R S T 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 N 端,重复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 A. 阻值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 B. 红表棒今日焦点:接 P 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

2 测试逆变电路

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 N 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将红表棒接到 P 端 , 黑表棒分别接 U V W 上。

二、动态测试

才可进行动态测试, 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即上电试机。上电前后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

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1 上电之前。将 380V 电源接入 220V 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连接是否有松动 ,

2 检查变频器各接播口是否已正确连接 ...................................

详情请登录http://www.513dq.com/news/10288342.html

网友A(2011-05-11):
变频器维修技术人员请进,想学习的也请进,请有技术的行业人员加QQ群80063668.期待大家的加入,有您的加入,工作才会变得更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