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0KVA的变压器能承受多大电流

楼主(2011-03-15):
我这里有一台630的变压器,请问各位能承受多大电流?我有两台250KW电机和一台132KW电机,够用吗

网友A:
一个千伏安1.5个电流,630KNA变压器大约945个电流,

网友B:
不够,光 是简单的计算功率和就满载了。

电动机还得启动,不是!

网友C:
630KVA的变压器不能承受两台250KW电机和一台132KW电机

网友D:
使用没问题啊?250KW+132KW电机,按COSΦ=0.8算, 电机的视在功率也不超过500KVA,为什么不行?不同时启动就行了。

网友E:
如果电机是采用软启动或是变频启动且没有过载的话在加强变压器散热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使用的一句话看工况决定

网友F:
可以用,但要加电容补偿无功,电容可与电机并联一起控制,现在电机总功率=变压器容量,如果电机是满负荷,功率因数补偿到1,变压器已有点过载,因为还没考虑电机的效率问题。但一般电机不可能满载,变压器只要保证温升不超限,可以过载运行,例如原自然冷却的变压器,可以用散热风扇冷却,原风冷的可以用水冷,使变压器超20%甚至40%负荷运行。

网友B:
我到是见过过负载到160%的,一年换一个变压器。因为这样节约,换大变压器要给电力公司增加月固定费用,我们这边是每月每KVA 20几块,还有其它收费。

节能不节钱。节钱不节能。

楼主非要这样用的话,就把那个变压器内部的调节开关直接短接用吧。

网友G:
不同时启动可以,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在其铭牌上标有。

网友H:
你的变压器的容量是630KVA,要带两台250KW电机和一台132KW电机,负荷的总功率是632KW(总容量:790KVA),所以这台变压器不能带这么大的负荷,建议用容量1000KVA的变压器。

kva

网友D:
啊!我看错了,是2台250的啊!按容量算差点,可电机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不多,可以勉强使用。

网友I:
9楼的说的比较好。不能使用630KVA的变压器那样的话变压器长期过负荷很容易出问题的

楼主:
我们厂现在就是样用的,但不是满负荷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不够,光 是简单的计算功率和就满载了。

电动机还得启动,不是!

网友K(2012-05-21):
很不靠谱阿,     很危险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使用没问题啊?250KW+132KW电机,按COSΦ=0.8算, 电机的视在功率也不超过500KVA,为什么不行?不同时启动就行了。

考虑启动电流的ying?x

网友M(2012-06-24):
引用 网友K:
很不靠谱阿,     很危险

网友H(2012-12-17):
当然是不够用的了。假如功率因数是0.8的话,630KVA的变压器能够带最大的负荷是500KW,楼主所要运行最大的负荷是632KW,光功率就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