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三相异步电动机全自动可逆Y—△减压启动电路图

楼主(2011-03-15):
三相异步电动机全自动可逆Y—△减压启动电路图

网友A:
楼主的主电路中用了6个接触器,其实完全可以简化为4个接触器,同样也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B:
4个是可以的。

常规星三角的三个,然后加上反转需求的一个。

反转的一个逆相并在km1旁而且还要注意相位,星点合并为一个,km4km6合并一个。

看行不行。

网友B:
就是啊。

两个接触器把电源线反转。剩下两个接触器做启动运行,有何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的主电路中用了6个接触器,其实完全可以简化为4个接触器,同样也能满足使用要求。

是哟,呵呵有时间试试!!

网友B:
行啊。

两个用于把电源反相。两外两个完成启动运行。

有何不可?

网友C:
我怎么感觉主电路需要5个接触器(KM2,5合为1个),用4个实现的能画张图让我学学吗?

网友D:
KM5,KM6是多余的。

网友C:
仅靠KM4倒相就能实现三角运转时的反转吗?怀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仅靠KM4倒相就能实现三角运转时的反转吗?怀疑........

支持楼上的,至少要5个接触器(KM2、KM5可以合并,KM4、KM6是不能省的)

网友C:
看图说话,少了KM6仅靠KM4倒相电机转向不变,A,B,C代表LZ图中的L1,L2,L3相

网友A:
各位请看一下,4个接触器的主电路,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各位请看一下,4个接触器的主电路,行吗?

电源直接倒相当然没问题!

楼主:
对:winter938 关于

看图说话,少了KM6仅靠KM4倒相电机转向不变,A,B,C代表LZ图中的L1,L2,L3相

内容的回复:

非常好,看来咱高电机控制的专家真的很多,呵呵的向专家们好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