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原点回归程序

楼主(2011-03-15):
我在别的厂里看到一台用步进电机控制的工作台!每次工作台停在原点的右边!按一下复位键,工作台自动向左运行!经过原点然后又向慢慢向右走!刚好过原点就停下!请问一下各位老师,这是否就是用的原点回归程序!我还不解,为什么工作台是向左运行,而不是向右运行!

网友A:
是原点回归程序

网友B:
是用了原点回归程序,回归的方向是可以设定的

网友C:
监控下程序就知道了,看下用的是什么指令

网友D(2011-08-11):
程序里面编的就是向左的啊  你编写向右的 肯定右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