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模拟量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1-03-15):
我也是才刚刚接触西门子S7-200的PLC,我现在想用它进行一个模拟量的编程。我想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有一个压力信号,4~20mA输出,怎么样编写程序才能读入到我的PLC中?还有变量怎么建立,是用AIW吗?    谢谢了

网友A:
直接使用MOVW指令即可,比如模拟量第一个通道的读取:MOVW AIW0,VW100

网友B:
具体的通道地址要根据你接入的硬件位置确定

但在程序中使用这个输入最好通过中断程序进行读取,以减少因压力实时波动造成的相应的数值抖动

将对应的压力值读进来以后,还要进行相应的工程量的转换才能为你所用,因为转换前的AD值对你内部运算或者使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