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用光电脉冲编码器的AB相来确定编码器正反转

楼主(2011-03-16):
如何应用光电脉冲编码器的AB相来确定编码器正反转。最好是三i菱的程序,小弟工作不久,调试中遇到这种问题。望大家帮忙,急.最好有截图

楼主:
百度上查到资料,不是很理解编法。如果编码器输出脉冲的周期大于PLC的扫描循环时间的两倍,通过在B相脉冲的上升沿判断A相脉冲信号的0、1状态,可以判断编码器旋转的方向。

网友A:
在一个脉冲周期里,如果高电平理解为1,低电平理解为0(PNP 型),那么在一个周期里A相会出现1和0的一次变化,B相也会出现一次变化,由于A和B错开了1/4 的脉冲周期位置,那么A和B 的组合就会成为00,01,11,10  (然后再是00)的变化,这个是顺变化,也可以以此作为“4倍频”,如果是反转,A和B 就是错开了3/4 的周期位置,变化就是00,10,11,01了,以此就可以判正反转了。

另外,A,和B 是相对的,这两个相的使用可以互换,编码器的输出与旋转方向的对应也就改变了方向。

楼主:
多谢楼上的,您的意思我基本上是明白了,只不过如何通过三菱PLC判断我不知道。

网友A:
复习一下逻辑电路,再熟悉三菱编程,这么好的机会你要放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复习一下逻辑电路,再熟悉三菱编程,这么好的机会你要放过了?

大哥。我现在很急。在线等答案。学习资料也不在边上。就麻烦您说点马上能用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