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压力变送器能代替一个差压变送器吗?

楼主(2011-03-16):
如果可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谢谢!

网友A:
从测量原理上讲应该是可以的,但用两个压力变送器还不如选一个差压变送器!

差压变送器更多用于测量流量和液位的计算,而安装两个压力变送器可能关心的不仅仅是压差,还有表压,如泵前后压力等。

网友B:
举个例子舌事哩凯

1、两个压力变送器,量程:1000kPa;,,,差压范围:50kPa

2、两只压力变送器基本误差,例如线性误差啥滴,咱先不舌

3、咱先舌,

       假如一只压力变送器,零位偏差咧0.1%FS,也就是1kPa (这个偏移量,给滴够小咧吧?)

       假如另一只压力变送器,零位偏差0.1%FS,也就是 -1kPa (这个偏移量,给滴够小咧吧?)

       那么两只压力变送器做差,累计零位偏差,就是2kPa,,,

       2kPa相对50kPa 滴差压测量范围而言,可就是4%,,,呵呵呵

       呵呵

       也就是舌呀,如果控制不了两个压力变送器滴零漂方向,那么偏移就是随机滴,

        你就得必须考虑上,述4%的随机性误差

4、假如你再考虑,两只传感器,基本误差滴问题,例如

       线性误差滴不一致性、回程误差滴不一致性、温度漂移滴不一致性,灵敏度漂移滴随机性,

       俄想你给上述4%,乘个2.5,,, 这样相对50kPa,误差大约也得10%

       这样估算误差,怕就很给面子,很小很小咧

5 、所以,两只表计做差是否可行,一要看差压、压力范围比,二要看对误差有甚要求

        有些应用,有个信号就中,误差个30%,都当个锤子事,

        那你当然想咋弄就咋弄咧

6、解决上述舌滴随机性、不一致性问题,两只传感器做差,相对差压范围还能保障高精度,看俺村庄稼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11415575686759.pdf

网友C:
这个有误差,误差还是比较大的,可是在实际使用中偶那里也用到,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

有一个减压塔因为是通过浮球检测的,正常生产时忽然其浮球在内部断裂,这个可以通过手动按压浮球的配重得出,可是装置不能停车,而其液位有非常重要,实在没办法只能想通过差压来进行测量。

而现场检测这个液位处除了在液位的低限处有一个蒸汽吹扫线,(其是设备检修时的吹扫点,正常时不用),其余的在也找不到合适的测量点,可是这个只能检测压力,于是想到了减压塔顶的抽真空压力,于是把这个蒸汽吹扫口,预制了个压力检测点,把一个微压变送器安装在此处,然后通过DCS在其内部与减压塔顶的压力进行做差,求出压差,换算成液位。

这个液位不仅是两个压变的误差,还有整个减压塔,从其正压室的取压点向上的各级塔盘的压降,因此其显示的数值那是误差很大的,可是总比没有强把,整个几天的液位摸索,工艺人员终于找到了其可控点。

这个浮球只能在检修后进行修复了。

网友D:
只能说在原理上看,差压变送器类似于两个压力变送器的反并联,但实际不是这样简单处理的

网友E:
我来回答,差压变送器分为两种情况

1. 高静压,低差压,例如低压侧100Mpa, 高压侧100.01Mpa,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一个“差压传感器”膜盒,而不能使用两个"压力传感器"膜盒,因为如果用两个压力传感器,两个压力传感器的量程必须达到100Mpa,此时就算有0.01%FS的精度,误差也已经超过0.01Mpa的差压量程,再经过相减后误差超越200%。当然,作为提示,1.大家要注意电容式差压膜盒芯体不大于32Mpa,扩散硅差压芯体不超过60Mpa,但不允许负压侧过压。

2.差压与静压相当,如一侧30Kpa,一侧10Ka,就可以采用2个30Kpa的压力传感器,构成一个差压测量系统。误差计算方法:单个传感器误差×量程压缩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