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型电流表(指针)可以测变频器输出侧电流吗?

楼主(2011-03-16):
我前段时间我用钳型电流表测量变频器输出侧电流,当时的输出频率是10HZ,和变频器显示值不一样,是表侧的2倍。在这种情况下,我测的电流准确吗?钳型表测电流和频率有关吗?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不是正弦波,能准确吗?如果用真有效值表还行。

网友B:
同电压表一样要用真有效值的,因为波形不是正弦波。

网友C:
指针表不会这么大的误差吧!我以前用指针表测试,和变频器显示电流非常接近的。倒是用数字表测来误差大(其实根本没法测),现在我用交直流数字表测,效果相当的好,误差很小。

网友D:
指针式电流表是可以的

楼主:
我觉得也可以的,应该和频率无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