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s7-300的延时问题

楼主(2011-03-16):
本人新手,正在自学PLC,在编的一个程序需要用到延时,如何实现在执行一条指令后延时一定的时间再接着执行下一句指令?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用STL写出这一小段的程序参考下,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A      I1.0                  //定时器使能条件

FR   T1                    //使能定时器1

A      I1.1                 //定时器启动条件

L      S5T#50ms    //定时器时间设置为50ms

SD   T1                   //定时器以延时接通方式启动

A      I1.2                 //定时器复位条件

R     T1                   //如果满足复位条件定时器复位

A      T1                  //检查定时器状态

=      Q1.0              //输出

然后再以输出控制其他程序启动就行。

A   Q1.0

=   Q1.1

http://wenku.baidu.com/view/77cbdcccda38376baf1faeae.html

这个网址是  plc的语句表(STL)编程手册  中文的 仔细看看

祝你进步!

楼主:
对:pengplc 关于

A      I1.0                  //定时器使能条件

FR   T1                    //使能定时器1

A      I1.1                 //定时器启动条件

L      S5T#50ms    //定时器时间设置为50ms

SD   T1                   //定时器以延时接通方式启动

A      I1.2                 //定时器复位条件

R     T1                   //如果满足复位条件定时器复位

A      T1                  //检查定时器状态

=      Q1.0              //输出

然后再以输出控制其他程序启动就行。

A   Q1.0

=   Q1.1

http://wenku.baidu.com/view/77cbdcccda38376baf1faeae.html

这个网址是  plc的语句表(STL)编程手册  中文的 仔细看看

祝你进步!

内容的回复:

感谢你的回答,对STL语句的 A 指令我一直有个疑问

A I1.0 //定时器使能条件

FR T1 //使能定时器1

这个两句的意思是只要 I 1.0 的值为1就允许定时器1,但如果I 1.0 的值不是1的话,程序是不是就停在 A I 1.0这句上,等待I 1.0的值为1?

网友A:
PLC的工作方式(此段摘录http://wenku.baidu.com/view/2a1197f24693daef5ef73db9.html

1 输入采样阶段。在此阶段,顺序读入所有输入端子通断状态,并将读入的信息存入内存,接着进入程序执行阶段,在程序执行时,即使输入信号发生变化,内存中输入信息也不变化,只有在下一个扫描周期的输入采样阶段才能读入信息。

2 程序执行阶段。plc对用户程序扫描。

3 输出刷新阶段。当所有指令执行完毕,通过隔离电路,驱动功率放大器,电路输出端子向外界输出控制信号驱动外部负载。

梯形图如下:来自(http://wenku.baidu.com/view/6fd2d908763231126edb1119.html

我觉得这个比较直观

网友B:
下面是用S7-200编的程序,300和它类似。

         第一条空,表示正常执行的程序,第二条第三条为执行20秒延时程序,使用转移到‘1‘处执行20秒延时,在T101延时时间未到时,程序始终在‘1’处执行,只有延时时间到,T101动作使M1.0=0,使转移结束,才能执行下一条指令,即第4条表示延时结束后才能执行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