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PLC EC10

楼主(2011-03-16):
各位爱默生PLC ,EC10.怎么设计震荡电路,它的定时器就不知道怎么输入的。zhkzhdm2004@163.com

网友A:
做2个定时器的软件时钟互为接通的条件运行就可以了

楼主:
你说的那个不行,我试了。两个并联的时候不能延时接通。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