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时间继电器怎么让另一个普通继电器持续地通5秒断5秒?

楼主(2011-03-16):
如题,需要注意的是时间继电器需要大概100毫秒的时间复位,也就是失电后如果马上通电重新计数,会出现马上显示计时到、触点动作的情况。

我想不出来了。

楼主:
谢谢ayugo,我的邮箱beryl_572@163.com

好像不简单吧。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够清楚:1、是用PLC编程吗?还是硬件电路?选用的是通电延时定时器吗?

 2、你说的“是时间继电器需要大概100毫秒的时间复位”是指控制继电器线圈的外触点断开后,延时100ms 继电器才真正由吸合变断开?

   把这些说清楚,可以帮你编程。

楼主:
不是编程是实物,编程很简单啊,我一开始也是用编程的思路做的,结果继电器第一个周期还行,到了第二个周期灯狂闪,分析了下原因,就是楼顶说的。

定时器是欧姆龙的H3Y-2-,是限时触点的,没有瞬间触点,定时器失电后需要100ms时间恢复

网友A:
“欧姆龙的H3Y-2-,是限时触点的”,问一下:此继电器通电且开始延时,延时时间到,其限时触点是否立刻闭合?当继电器断电后延时100ms后,限时触点才由吸合变断开?是否是这样动作的,望告知。

网友B:
我想一想。应该容易解决了。

把他看成4个状态分别是两个时间继电器的计时时间和放电时间。增加中间继电器区分这4种状态。4个状态必须要4个中继。

网友B:
直流电路的话就用阻容积分延长反应时间。啊。

网友C:
不是有这样的循环时间继电器吗!价格一样的。

楼主:
回wyb2866255
    定时时间到,触点立即动作,没有延时。第二个问题回答是否。只是定时器失电后马上再通电计时会出现定时器马上显示时间到的现象,触点也马上动作。

楼主:
回芳季:

中间继电器如何控制这100ms的时间呢?

阻容积分的话不但会延时通电也会延时失电啊。

楼主:
第五纪冰川的方法似乎不错。

网友A:
     “只是定时器失电后马上再通电计时会出现定时器马上显示时间到的现象,触点也马上动作。”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理解:定时器线圈断电后,需延时一段时间(100ms),再通电才能保证第二次正常得电延时,否则,断电后立即又通电,继电器就立即吸合,不起定时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这样设计电路,见下图:

         从上图右侧的动作原理可以看出,S1、S2断电后,通过J1的再吸合,S1才又得电,这中间间隔>100ms,从而确保S1正常动作,不会出现第二次断电再通电不起延时作用。

楼主:
谢谢wyb2866255详细的答复,但我有个疑问。
J1线圈的内阻是很小的,而R1一定远大于J1的内阻,这样100ms后C1充电充满时,C1开路,由于大电阻R1,J1两端并没有分到大电压,因此我推断J1不会工作。

网友A:
        一般24V小型直流继电器线圈电阻在500~1.5K(型号不同),串接小于线圈阻值 1/3的电阻,继电器通电仍可吸合,假设线圈阻值=1K,串接电阻=300Ω,充电的时间常数 T =R*C,如 T =100ms,R =1000*300/ (1000+300)=230Ω,则 C=435uF。即选用470uF / 25V 的电解电容即可。见下图:

         该线路图就是通电延时100ms的定时器,是我过去常用的,非常可靠。其动作原理再给你讲一下:通电前,继电器的常闭点使C与线圈并联,通电后,由于C保持0V电压,使线圈电压也=0,此时电压全加在300Ω上,故继电器并不马上吸合,当C充电电压上升到最小吸合电压时,继电器才吸和,而继电器吸合,其常闭点断开使C与间电器断开,继电器仍保持吸合,但它的常开点闭合将C的储能放掉,使其电压=0。当断开电源时,继电器立刻断开。上面的参数在调试时可调整。

网友A:
是谁把我上面二贴的电路图删掉了?为什么?

网友A:
又出来了

楼主:
谢谢wyb2866255详细的答复,我看明白了,然后受启发我也改了原来的线路图,贴上来看看有没有问题。 T0,T1是两个时间继电器,K1是普通继电器,控制目的是让K1通5秒断5秒,T1时间到后T0失电,但T1延时失电,因此T1的触点延时复位。

P.S.不是VIP不能贴图,只能贴个图的链接了。

网友A:
看了你画的图,我把它画出来,见下图一:

        你画的T1是断电延时电路,也可以。来分析一下:开机T0 立刻得电延时,延5秒T0 吸合使T1立刻得电延时,再延5秒T1吸合,使T0 立刻断电,T0常开触点断开,但T1不能立刻断开,因为此时C1将向T1 放电,要延时一段时间(如 100ms)才能释放断开,T1断开使T0立即得电延时,重复上述动作。起到避开这100ms 的影响。上图二是通电延时的控制电路,作为你分析参考。

网友D:
只用1个AH3-3的时间继电器就能独立工作于间隔状态,只要将里面的芯片(CD4541)的10脚改接到14脚(原接在7脚,将原线路划断)就能满足要求

尊敬的客户,您好!广州市徐李工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如:中央空调、智能供水等)节能改造、恒压供水系统、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3610343610
电话/传真:020-32959116
QQ:1062932363、1071387299
Email:xulitechnology@163.com
http://xulitechnology.cn.Toocle.com
地址:广东省广州增城市中新镇木隆街2号203
邮政编码:511365

网友E(2023-05-02):
有PLC 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