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台电机,3个75kw同样型号的变频器

楼主(2011-03-16):
同一台电机,3个75kw同样型号的变频器,接在电机上。但用变频器上的检测功能看得的电流值都不相同。为什么?有一台变频器还因为电流过大而报警了~

网友A:
先看看各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B:
同一个品牌的同一个型号,在负载率不同的情况下电流也可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