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用s7-200输入模拟端口采集一个电流并显示电流大小?

楼主(2011-03-16):
用s7-200的模拟输入端口采集线由电流互感器送上来的电流信号,并通过通讯口将采集的电流显示给触摸屏,使触摸屏显示出真实的电流大小,请问该怎么做?

网友A:
电流互感器的信号不能直接接入PLC的模拟量输入口,需要增加变送器才行。至于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是后话啦

网友B:
首先要确定你的输入电流是不是标准的变送器出来的4~20mA信号,或其他的,超出额定范围后会把模块烧掉的,其次是你通过plc程序做数值转换就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C:
用电流互感器,将需测电流转换为交流0-5A,在用一个交流0-5A转4-20mA模块。这样就可以送入PLC了。71932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