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刘志斌老师:发电机 空载试机 并机 有电流

楼主(2011-03-16):
我们酒店有2台800千瓦的发电机,周日空载试机,并列运行时,发现2个发电机出线柜电流表有指示电流,且一正一负;

但随后单独试机,两台均无电流指示,这是为何,请指教!

网友A:
并机要满足准同期要求,三要素误差均产生电流。相位差产生冲击电流,频率误差产生有功电流,电压相差产生无功电流。请严格控制、满足准同期要求。

网友B:
并机运行要满足几大条件:频率一致、相位一致、电压一致、容量一致

两台机子并机运行时出现电流,而单独运行没问题,原因就是两台发电机之间出现了环流。

网友C:
“并列运行时,发现2个发电机出线柜电流表有指示电流,且一正一负;”

1、一台发电;

2、一台电动;

3、也就是一台发电的拖着另一台电动的运转;

网友C:
“随后单独试机,两台均无电流指示,这是为何”

1、单台运行,没有负载,或负载端开路,当然没有电流输出;

2、没有电流输出,就无电流指示!

楼主:
各位师傅的回答我看了,谢了!

上面我的提问中,有个需要补充的是:我们的发电机有自动并车装置的,自动并列时三要素应该是符合条件的。

如若按照刘志斌师傅的回答,应如何调节?

另外,周末空载试机,是否需要并列运行?

网友D:
1.不能完全依赖全自动并网装置。2.并网后有电流说明你并网的时机选择并不合适(并网三要素),但如果冲击不大,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理想的并网条件并不存在。并网后有电流存在,你可以调整一下励磁输出,这个是控制无功电流的;如果还有电流,就需要调节油门,这个是控制有功电流的。可以先调励磁电流,让功率因数为1,然后再调油门,直到电流为零。以上是你把发电机并到大电网的情况。3.如果你是自己两台机组单独并网运行,调节就麻烦些,除了你需要调节励磁电流外,你还需要调差单元的参与,否则,将来系统不会稳定,搞不好会震荡起来,调差单元主要依赖于励磁的调节

网友A:
重新设定频差、相位差、电压差的值。这些值小些均有利电流的减小。不过如果你机组控制性能不是很好的话,设定值小将使并车困难,时间长。

并车有点电流也是允许的,只要不太大,带负荷后无问题。你想做到并车无电流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