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在运行中极板短路有什么特征?

楼主(2011-03-17):
蓄电池在运行中极板短路有什么特征?怎么样判断?

网友A:
(1) 开路电压低,闭路电压 ( 放电 ) 很快达到终止电压。
(2) 大电流放电时,端电压迅速下降到零。
(3) 开路时,电解液密度很低,在低温环境中电解液会出现结冰现象。
(4) 充电时,电压上升很慢,始终保持低值 ( 有时降为零 ) 。
(5) 充电时,电解液温度上升很高很快。
(6) 充电时,电解液密度上升很慢或几乎无变化。
(7) 充电时不冒气泡或冒气出现很晚。